在此打听一下各位有知道三菱PLC编程软件里面那宏指令这样使用吗?

楼主(2009-03-26):
用了怎么多年得三菱PLC,也在论坛上看了怎么多年得三菱讨论,可就没看到那位在讨论三菱PLC编程软件里面得宏指令需要这样的使用方法!!!!

网友A:
可能指的是结构化文本(ST)编程吧!

网友B:
这个还真的还清梦。这个还真的还清梦。

网友C:
相当于带有参数的子程序的调用~~~~~~

转换你的程序,然后选择你要作为宏的程序段,工程》》宏》》宏登记来登记宏,然后就可以通过宏引用来调用宏,省却了用户反复调用同一段程序的繁琐。

以上

楼主:
看样子楼上不但是西门子高手而且还是三菱高手哦!!有使用例子可以参考吗??

网友D(2011-04-20):
宏 应该是用类似VB编程一样

网友E(2011-09-02):
工控论坛的PLC编程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