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梯减速时变频器的设置

楼主(2009-03-26):
各位前辈 我做的毕业设计是PLC控制交流货梯 自己研究了一段时间 发现的问题越来越多

减速点到平层位置的距离每层都是相同的但速度不同 比如说电梯从一层启动到二层平层 这么短的距离怎么可能在减速点前达到0.63M/S  S型的启动曲线再来个S型的停车曲线这么短怎么完成 要是这么短距离能达到0.63M/S接着减速 到是速度也统一了 但估计没什么舒适性了 假如从一层到三层平层我觉的肯定能达到0.63M/S到减速点 给变频器的信号就好办了 固定减速距离不同速度开始减速 变频器怎么设置呢  晕了   我用的FX20 80MR 和安川G7A

网友A:
“短距离能达到0.63M/S接着减速 到是速度也统一了 但估计没什么舒适性了 ”

其实你可以这么考虑,行程为1个楼层差时,速度设置0.3m/s(假定)。

2个楼层差时,速度设置0.4m/s

5个楼层差时 ,速度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