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为什么伺服电机旋转平台定位不准确

楼主(2009-03-26):
我们是采用交流伺服电机与行星减速机配合实现旋转的平台,转盘的重量为17.5kg;直径为300;减速比为40:1;转盘分四个工位运行工作;转盘下面用滚珠支撑着重量并且滚动;所有的工作都准备完毕。刚开始工作了几圈定位是准确的,工作了一会时间突然会出现那一个工位偏了2到3mm,这样就会报警停止,重新回原点,刚开始有是准确的,后来有出现前面这样的问题。请各位大师帮忙给个意见?非常感谢!

网友A:
你电机多大的啊?惯量比到了多少?

楼主:
对:新手上路各自小心 关于
你电机多大的啊?惯量比到了多少?
内容的回复:电机是200W,惯量比到了10点几!

楼主:
请各位工控的师傅们发表一下意见和看法啊?

网友B(2009-05-06):
这个跟旋转平台有关,因为直径太大,,因为本身减速机是很精密的,按弧分来算,例如我们公司的减速机PT60-040 1:40 精度10弧分,这个精度是在轴径算起的,楼主加了一个这么大的平台旋转,等于把背隙放大了N倍,所有就会出现这个情况,旋转盘越大,这样的情况就越严重,详情资料
http://www.skygk.com
专门做行星减速机,QQ:29534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