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三相变频器能否接三相220V电机?不要说接角形或者星型

楼主(2009-03-26):
哪位高手用过请赐教,如果把最高输出电压改为220V可以用吗?如果不能用会出现什么后果?

网友A:
380V的变频器用在220V的场合时,变频器将无法运行,并报欠压,除非是小厂生产的,产品没有欠压保护。

网友B:
可以的,就是你说的那样干就行了

网友C:
把最高输出电压改为220V可以用.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D:
有些最高输出电压修改有限制的变频器可以修改额定频率:比如默认额定电压380V频率50Hz时,把额定频率修改为86Hz,此时设定频率到达50HZ时的输出电压即为220V

网友E:
可以,支持四楼

网友F:
是可以用的。但是可能会力拒下降。容易造成过载保护!你是什么场使用啊?

网友G:
作为试验短时间可以的。长时间由于阻抗极不匹配模块易炸。

网友H:
支持四楼 ,修改V/F曲线。如果是矢量控制的变频器,改参数会出问题的。

网友I:
改为V/F模式是可以的

网友J:
应该没问题哈,先试一试,多加几级保护先用一用。

网友K:
可以啊,你只要把最高输出电压设定在220V就没有问题。

网友L:
部分的变频器不支持,先阅读好说明书

网友M:
将基准频率,最大频率都设为86HZ,上限频率设为50HZ

网友N:
11.12楼说对.我装过.只要变频能支持输出设定就可以.有的变频无此功能

网友O:
支持11楼,我用过的没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用上了,没什么问题

网友P(2009-07-08):
怎么设的,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三相380的变频器,电机是220V的2.2KW

EMAIL:82884966@qq.com望告知,谢谢

网友Q(2011-11-14):
昨晚亲手改了一台,最高输出电压改为200V,电机电流还稍大了一点点,不过在正常范围内,运行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