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1KW的变频器要陪多大的空开?

楼主(2009-03-26):
求助:

各位大虾ABB 510系列1。1KW的变频器要陪多大的空开啊?3P的帮忙选各型号?选多组的电缆?

以前做过大的会选小的反而脑子搭住不会了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用5A的就可以了!!!!!!!!!

网友A:
1.5平方足够了,呵呵

网友B:
DZ47-4A~10A/3P   型号都可以,  空开是用来防短路作用.          3X1.5+1X1 就在于足够了.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楼主:
谢谢上面的大虾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