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涡轮流量计前10后5的安装要求必须得满足么?

楼主(2009-03-26):
在管道内不加流动调整器的前提下,气体涡轮流量计前10后5的安装要求必须得满足么?如果流量计厂家已经说明了前2后1就可以保证精确度,那还需要满足前10后5的要求么?

网友A:
当然直管段越长越好le .

网友B:
请问:哪个厂家说它的流量计前2后1就能保证什么等级的精确度?

网友C:
直管段最好长点。

如果厂家敢说前2后1可以保证精度,那就满装了,有问题了让厂家负责解决。

网友D:
如果厂家敢说前2后1可以保证精度,那就满足了,不过主要的是否满管,否则结果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