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X系列PLC如何读取和写入模拟量数据

楼主(2009-03-26):
台达PLC加扩展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时可用FROM和TO指令来读取模块的数据,对于像EX系列自带内置的模拟两输入和输出功能的,如何才能模拟量输入和输出数据呢?用什么指令能读取?

网友A:
EX系列PLC

D1056(模拟输入通道1的现在值)

D1057(模拟输入通道2的现在值)

D1058(模拟输入通道3的现在值)

D1059(模拟输入通道4的现在值)

D1110(模拟输入通道1的平均值)

D1111(模拟输入通道2的平均值)

D1112(模拟输入通道3的平均值)

D1113(模拟输入通道4的平均值)

D1116(模拟输出通道1的设定值)

D1117(模拟输出通道2的设定值)

D1118(EX模拟量转换采样时间设定,默认值为5ms)

网友A:
你可以直接读取或者写入模拟输入/输出对应的寄存器D装置就可以实现模拟输入的读取,以及模拟输出的写入(设定)。

网友B:
EX的模拟量分别率太低了,只能够做简单使用

网友A:
EX属于低端机种,分辨率是比较低,如果对精度要求比较高,需要在选型时选择高端的PLC或者直接采用模拟输入/输出扩展模块。

网友B:
ES系列好像没有模拟量扩展模块吧

如果需要用SS扩展模块,又占用RS485通讯口

我喜欢台达ES PLC就是价格低廉 4个高速计数器输入 2个通讯口

我们单位用无锡光洋SN32比较多,就是2个通讯口 4个高速计数器 就是价格太贵

准备用ES32替代

网友B:
EH价格赶超西门子S7-200,不过S7-200CN推广有力

台达EH是无法与S7-200竞争

网友C:
應該沒有S7200貴好多吧。

楼主:
EX的模拟量分别率比扩展模块分辨率要低,我看了一下EX和04DA-S的手册,EX的采用模拟量输出形式时响应时间是2ms*通道数目,而04DA的响应时间是3ms*通道数目,按理来说响应时间快的话控制精度应该能达到更高啊。但是EX的控制精度是1%,而扩展模块的控制精度是0.5%.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D(2011-07-30):
台达PLC ES2系列模拟量如何读取和写入?

说明书上写的是MOV D9900 D0,为何我在输入时显示错误?

谢谢!

网友E:
惠州市惠创快捷电路板有限公司
50元起.超低价高精密PCB打样
沉铜电镀采用全自动线生产线路用干膜制程,确保产品精度和 产品品质的性,
最小孔0.2MM 最小线0.1MM 12层以内单双面多层线路板
板厚0.6-------1.6 喷锡
5x5cm做10pcs之内(油墨颜色可自选)50元邮费客户出
10* 10cm做10pcs之内(油墨颜色可自选)100元全包
标准算法:(对数量及大小不符合以上规定的按下而算法进行)
货款:工程费:100元 + 菲林费:5分/C㎡ + 板费:5分5/C㎡
(对板厚铜厚不符合以规定的标准算法如下)
工程费200元 + 菲林费5分/C㎡ + 板费7分/C㎡
对以下工艺四层板:( 四层板所有拼版加250元)
板厚0.8-------1.6 喷锡
10x10cm做10pcs之内(油墨颜色可自选)500元全包
标准算法:(对数量及大小不符合以上规定的按下而算法进行)
货款:工程费:500元 + 菲林费:5分/C㎡ + 板费:0.1元/C㎡
单、双面交期:3-4天(可加急24H/48H) 多层板交期:5-6天(可加急72H)
联系人:邱先生 手机:15089272745 电话:0755-28365326
网址: http://www.hckjpcb.com 传真:0755-28365329
邮件:sc1@hckjpcb.com sc2@hckjpcb.com
QQ: 1791619431或1731511675
工厂地址:惠州淡水、东门桥工业区
工厂地址:(分厂).深圳市龙岗区坪地镇、石壁村鹏联佳科技园2懂3楼
欢迎广大电子爱好者,PCB设计研发者前来采购。(承接抄单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