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扩展模块出现LV(电压低)报警???WHY???

楼主(2009-03-26):
DVP24EX00R2的输入输出点数不够,现加了一个DVP08XP11T(4输入,4输出),在主机上加扩展出现了LV报警,只将L和N端(主电源)接了,其他都没接。以前用别的系列PLC接扩展时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DVP08XP11T(4输入,4输出)模块需要外加24VDC供电电源的。

网友B:
我也碰到过这问题。。

网友C:
要加24V的,当然会跳L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