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esing关于台达PLC控制伺服定实现原点回归和定位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9-03-27):
lesing:你好。想请教一下在台达PLC控制伺服实现原点回归和定位实例中。我照实例接接线后发现原点回归虽然总停在一个位置,但伺服I/O点的原点回归完成没有ON。每次脉冲没有清零。而且,还起递增趋势。每次递增10个脉冲。检查后发现,好像没有找到Z相脉冲。参考手册。当执行ZRN 指令后,近点信号有ON至OFF后,D1336会被清零。那么,是不是伺服驱动器上显示也应清零。实例中M1030好像应是M1029吧。查阅PLC完整把手册,它的定位实例中,他是按三菱伺服接的,但他的近点信号是接零点信号(Z)相,而在台达程式手册中,同一型号的伺服和PLC,PLC的近点信号又是外部近点信号。到底那个是对的。如果我把近点信号改为零点信号应用在ZRN指令中,是否可找到准确的Z相脉冲。如果这样的话,那近点信号开关不就可取消了吗?现在我是把伺服中D16\D17设为124、127.取消ZRN指令,后面的程式照按实例编程。用电气原点归零。这样会有影响吗?

网友A:
当执行ZRN 指令后,近点信号有ON至OFF后,D1336会被清零。伺服驱动器上显示不会清零。

网友A:
不过你可以通过PLC的一个输出点Y1控制伺服驱动器的DI信号导通去清除伺服的脉冲显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