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断路器做电缆充电开断电流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2009-03-27):
型式试验时, 断路器做电缆充电开断电流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切除空载电缆时,断路器切除的是线路的电容电流,这个电流相对于短路电流来说很小。由于在分闸初期,由于触头间恢复电压上升速度可能超过介质恢复强度的上升速度,造成电弧重燃,从而引起电磁振荡,把从电源继续获得的能量进行积累,从而出现过电压。断路器灭弧能力较差时,重燃机率将较高,过电压将较高,通过试验可以验证断路器在开断电缆充电电流能力,从而可以有效限制系统过电压而引起的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