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

楼主(2009-03-27):
    各位朋友好,我想用台达触摸屏与我的单片机通讯。用MODBUS,现在我想请高手帮忙解决触摸屏编成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在触摸屏上面定义一个参数,在定义一个键作为发送,刚我按一下发送,数据发出,请问这个该怎么编程

网友A:
将屏和你的单片机建立MODBUS连接,在画面建一个设值按钮,填好控制器地址及要写入的数值即可,当你按动按钮时就会向单片机寄存器写入数值了

网友B:
屏里面的MODBUS是做好的驱动。关键是单片机里面的MODBUS协议怎么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