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40D数控系统常用维修方法

楼主(2009-03-27):
NUMERIK 840D是德国西门子公司上世纪九十年代推出的一种高档数控系统,SIN840D系统的特点是计算机化,驱动的模块化,控制与驱动接口的数字化。NCU573.3 采用 PentiumIII CPU ,最多可控制31 个伺服轴或主轴,10个通道或操作方式组,在每个通道中可控制12个轴(含主轴),主轴数最多为12个。它与以往的数控的不同点是更易操作,更易掌握,MMC102、MMC103和PCU50、PCU70带有硬盘,可储存大量的数据。另外,它的硬件结构更加简单、紧凑、模块化;软件内容更加丰富,功能更强大。
现将日常维修SIN840D数控系统常用维修方法汇总如下:
1 使用ghost软件修复MMC102板的硬盘逻辑坏道
一台装有SIN840D 数控系统的加工中心,其系统配置为NCU572.0 软件版本为V03.06.05、MMC102软件版本为V03.06.10。开机启动时显示:
Application Error ABNORMAL PROGRAM TERMINATION CLOSE 按回车键确认后显示:
Regie WARNING: Application ‘mbdde’ didn’t post Initcomplete! Press and continue⋯
按回车键确认后,能进入加工区界面,但在通道状态栏中显示6个“?”,报警和信息行无任何显示,进入诊断界面后无任何显示、死机。
经分析上述故障现象,MMC102板的硬盘上有逻辑坏道,造成报警文本等文件丢失。一般可更换备份硬盘排除此故障,现介绍一种若没有备份硬盘,使用ghost 系统备份软件修复此硬盘逻辑坏道的方法(ghost软件具有修复硬盘逻辑坏道的功能)。
1.1 机床关机断电,将笔记本电脑硬盘从机床MMC102 板上拆下。
1.2 关闭一台安装有Windows 98 第二版操作系统的台式计算机。切断电源,打开机箱,将机床上硬盘通过插接式转换电路板连接到第二主硬盘位置。
1.3 使用Ghost 7.5软件进行硬盘分区数据备份 计算机开机后,运行Ghost 7.5 软件,进入Ghost 7.5 软件后,在Local 中选择
“Partition”磁盘分区选项中的“To Image”进行机床硬盘的C 盘分区复制备份,按照屏幕提示依次选择源盘即机床硬盘,要备份的硬盘分区,再选择备份文件存放的路径与文件名(起名创建),保存至台式计算机的硬盘中。回车确定后,出现提示框点击“Fast”少量压缩,确认选择“Yes”即开始执行复制。在复制时出现提示“有坏语句是否继续”,必须选择“Yes”,又出现提示“忽视后面的坏语句”,必须选择“No”,然后计算机自动完成硬盘分区数据复制, 在计算机硬盘中生成一个扩展名为gho的镜像文件。
1.4 使用Ghost 7.5软件进行硬盘分区数据恢复
计算机中运行Ghost 7.5软件,进入Ghost 7.5软件后,在Local中选择“Partition”磁盘分区选项中的“From Image”进行机床硬盘的C 盘分区恢复还原,按照屏幕提示依次选择扩展名为gho的镜像恢复还原文件,要恢复还原的机床硬盘及C盘分区,选择“Yes”执行完成机床硬盘的C盘分区恢复还原工作。
1.5 退出Ghost 7.5软件,关闭计算机,将机床硬盘从台式计算机上拆下。
1.6 将刚修复的硬盘装到机床MMC102 板上,加电试机,机床能正常引导启动,进入机床工作界面,试运行若干个加工程序,一切正常,证明硬盘修复成功。
2 轴的屏蔽处理
数控系统在启动时,要对硬件进行检测,若电机或电缆损坏,将不能通过硬件检测,有报警机床不能正常工作。为不停止生产,此时可将该轴进行屏蔽处理,转换为虚拟轴,使机床可以继续工作。例如屏蔽卧式加工中心机械手TC1轴,步骤如下:
1 启动界面中,输入制造商级口令“SUNRISE”。
2 改机械手TC1轴的轴专用机床数据: 30130 CTRLOUT_TYPE=0,将控制输出禁止输出到端口; 30200 NUM_ENCS=0,将位置和速度反馈设为无编码器; 30240 ENC_TYPE=0,将位置和速度反馈设为模拟反馈; 修改完上述机床数据后,需做NCK RESET操作,SIN840D数控系统关机重启,使修改后 的机床数据生效。
2.3 动配置中,屏蔽机械手TC1轴控制模块: 在驱动配置界面中,将TC1轴控制激活状态改为“No”。 这时,该轴就为虚拟轴,其相应的模块和电机就可以拆除进行检查维修,此时机床可以在没有机械手的情况下,运行其它轴工作。但该轴还有显示,如果不想显示该轴,就需要修改通道机床数据。如果机械手TC1轴修复后要恢复,将上面的机床数据改回原来的值即可。
3 将全闭环控制轴转换为半闭环控制轴
在维修时会遇到位置检测反馈元件如光栅尺损坏,此时可将全闭环控制轴转换为半闭环控制轴,拆除光栅尺,使用电机编码器作为位置检测反馈元件,步骤如下:
1 在启动界面中,输入制造商级口令“SUNRISE”
2 修改此轴的轴专用机床数据
30230 ENC_INPUT_NR【0】=1,将编码器接在模块的第一个口上(电机测量口),若是光栅尺接在模块的第二个口上(外部测量口),此值为2; 31000 ENC_IS_LINEAR【0】=0,测量元件不是光栅尺,若是光栅尺此值为1; 31020 ENC_RESOL 【0】=2048,电机编码器的线数,此值对光栅尺无意义; 31040 ENC_IS_DIRECT【0】=0,编码器没直接安装在机床上; 修改完上述机床数据后,需做NCK RESET操作,SIN840D数控系统关机重启,使修改后的机床数据生效。这时,该轴就变为半闭环控制轴,可临时使用机床,待光栅尺修复后,将上面的机床数据改回原来的值即可。
4 使用计算机键盘替代损坏的操作面板
在SIN840D数控系统的操作面板出现故障时,可临时用计算机键盘替代。

网友A:
做好数据的备份的工作,包括:1、PCU(OP31)内的数据的GHOST的工作。

                                                         2、如果有其他的OP,如OP17、OP27、OP37等人机界面,也要做好他们的源程序的备份。

                                                         3、通过PCU(OP31)将PLC和NC的程序上传到MMC中,PLC的程序上传到笔记本的电脑中。

网友B:
NCU芯片级维修,修复率95%以上,希望能帮到各位,联系电话:15101661927  武工。

网友C(2009-12-18):
请问楼主:如果使用计算机键盘代替操作面板,是不是有一些组合键,能不能把对应情况告诉我,十分感谢!我邮箱xurong_tao@163.com 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D(2010-07-20):
810M系统巨浪加工中心12L, 最近自动运行时频繁出现6008报警,6008 CHECK PLC-USER BITS
PLC-MD 3000.0 TO 3003.7 ARE INCORRECT. Flag byte 150 indicates during the fault diagnosis which
machine parameter is incorrect.
REMEDY:
--> Call Service
6010 Z

该报警是加工程序结束,准备再次加工时出现.请老师们指导一下.

网友D:
810M系统巨浪加工中心12L, 最近自动运行时频繁出现6008报警,6008 CHECK PLC-USER BITS
PLC-MD 3000.0 TO 3003.7 ARE INCORRECT. Flag byte 150 indicates during the fault diagnosis which
machine parameter is incorrect.
REMEDY:
--> Call Service
6010 Z

该报警是加工程序结束,准备再次加工时出现.请老师们指导一下.
我的犹箱r196800@163. 电话13355310180

网友E(2011-12-18):
840D系统启动不起来,处于死循环状态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