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DB块的案例 DB块到底怎么用

楼主(2009-03-27):
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13808018567

网友:
晕。db块就是一个存储区。相当于m。跟200的V变量一样。

楼主:
那MW MD MB M  呢

网友A:
建议看看编程手册吧,MW是一个字的存储地址,MD是双字,MB是一个字节,M是一个位

楼主:
那用 DB块 存储 以可以吧

楼主:
那用 DB块 存储一个字 双字 字节 位 应该也可以吧

楼主:
我看了老外的程序 可以说没有用过  MW    MD  MB     都用 DBD DBW DBB

网友B:
M,DB,I,Q……在西门子中称作地址表示符。不同的地址标识符决定了其在内存(RAM)中不同的位置。

后缀的W,D,B是内存的空间大小,W——Word,D——Double Word,B——Byte

M区的大小受限于PLC的型号,在PLC的选型样本就就可以得知,DB区的大小受限于所使用的MMC卡(400系列采用EEProm)的大小。

因为DB在使用时要装入RAM,因此,DB与M在使用上无什么区别。

因为某些用户无使用符号表的习惯,因此会觉得M比DB好用。外国人之所以喜欢使用DB,是因为DB中必须事先声明才可以被使用,声明时已经指定了数据类型,这种习惯在欧美系的用户中很普遍。

而国人喜欢使用M区是因为M区的用法习惯上更接近与日系,大部分国人应该都是从日系的PLC开始入门的。

从实际上来看,如果你的PLC的基础足够的扎实的话,就应该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了。

以上仅为我个人看法。

网友C:
顶!我想请教楼上大侠,在同一个DB块中使用多个(STRUCT, END STRUCT)来定义数据可不可以?

网友D:
顶!我想请教楼上大侠,在同一个DB块中使用多个(STRUCT, END STRUCT)来定义数据可不可以?

可以,将你要放在DB中的STRUCT定义在UDT中。

楼主:
感谢8楼的大哥

网友E:
db块是共享数据块,可供所有的逻辑块使用,包括 DBX DBB DBW  DBD,还有背景数据块DIB,背景数据块只于某一功能块或系统功能块相关联,L为居于数据,为临时数据。

网友F:
8楼 yuanle

说的比较好

网友G(2009-05-27):
向你们学习了,大家真有才

网友H(2011-11-06):
谢谢,但不清楚如何把变量定义到DB1,如开停信号等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谢谢,但不清楚如何把变量定义到DB1,如开停信号等

建立一个DB块 ,定义成共享的, 指定数据类型 , 系统会制动给出默认值常数,

例如你定义一个 INUM0    ,INT ,   W#16#00 (系统制动生成的 初始化值), , 其他的一次类推

网友J:
靠 这个事这么简单,你去搞本跟我学西门子300 400就OK啦

如果还不行就找和尚

网友K:
和尚是谁?这么好听的名字啊。。哈哈

网友L:
帮助里有详解

网友M(2012-02-28):
200的会玩了,学300烦死人了。

网友N(2013-04-23):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PLC300中的移位指令怎么用才能只移位一个字节?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看了老外的程序 可以说没有用过  MW    MD ...

有同感,老外程序里没见过 MW    MD  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