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或者变频,转矩控制方式时,其转矩精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2009-03-27):
转矩精度能控制在10%?1%?哪位大侠有实际案例或者理论支持?

可以从开环、闭环,运动、静止等分别考虑

网友A:
见过明确标注转矩控制精度的只有安川一家,声称精度为1%。

楼主:
请问波恩版主,那1%是指电机运动中,转矩所能保持的波动范围吗?还是指静止时的保持转矩?能不能列一下伺服+电机的型号规格?

网友A:
再次强调,波恩已经不做版主很久了!

安川也仅仅用一句话说明转矩控制精度1%,没说该精度实现的场合,按个人理解应该是指电流控制精度,而不是电机实际输出的力矩,而且很可能只是稳态精度。

楼主:
谢波恩。

期待高人更详细的回答

网友B:
俺查了下俺用的伺服产品 (非安川),确实没写什么转矩控制的精度。

楼主:
看来不会有什么更好的结果,结帐,都给波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