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方式,定位。3-4mm的间隙,如何准确定位

楼主(2009-03-27):
现有一新制设备,用步进定位。电机通电锁死后用手能摇动负载,肉眼观察带动负载的齿轮,至少位移3-4mm。电机力矩足够大,通电能锁死负载。

现无论怎样调试,达不到精度。有无方法搞定?

各位同行如果碰到这样机构,如何对机械设计的人建议?  头大

注:机械55岁多,以机械技术老大自居。只能褒不能贬。

网友A:
齿轮传动的误差一般都比较大,如果你的要求精度比较高的话,我建议还是用精密滚珠丝杆,那样的话应该可以,只是成本可能会偏高,

照你的观察来看应该是机械误差,只能多从机械方面去考虑

楼主:
是控制个铁桶的旋转,正转半圈,反转半圈。类似老家的磨盘一样,正转8850个脉冲,反转8850个脉冲后,回来的位置还不确定。

估计要动机构了。遇到这样的机械设计,晕!

网友B:
你不妨可以这样试一试!在机械上装个电磁制动,其目的就是为消除齿轮反向间隙所用。然后电机再进行正反转,看看其来回运转是否想同。如果两者来回相差间隙想同问题就好办了!!!!!!!!

网友C:
如果负载不大的话,可以用丝杠或是赤条带(内有钢丝),这样精度高,伺服\步进常用,另外加制动单元,

网友C:
齿轮传动在3~4MM的精度下是可行的,但你的检测装置要用齿条的,一正一反误差就出来了,QQ:390181753

网友D:
正转用脉冲。反转用感应器停止

网友E:
我肯定你只想使用程序来解决问题,而不希望投入任何。

请使用反向间补。自己编程序修正。

楼主:
berber 7楼 回复时间:2009-4-8 11:44:00   ---     正转用脉冲。反转用感应器停止

目前正是用此方法解决该问题,谢谢berber朋友!

我佛慈悲,但愿下次不要遇见这样的机构

一并谢谢诸位回复的朋友,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F:
齿轮传动在3~4MM的精度下是可行的,但你的检测装置要用齿条的,一正一反误差就出来了

网友(2009-04-28):
在正转或反转的末端做个参考点了,这样可以消除累积误差

网友G:
用变码器闭环控制,看看是你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估计是你的步进马达失步了

网友G:
用编码器闭环控制,,,,

网友H:
测量一下间隙,然后补偿。

网友I:
定位模块上有个反向间隙补偿的,测理间隙后设定后,会自动进行反向补偿间隙。

网友J:
使用步進馬達要準確的話最好是搭配編碼器使用,這樣子才有辦法確認實際位置,帶動時以JOG方式加SPD CHG應用即可,原點位置加感應片的話就更完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