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

楼主(2009-03-27):
请问一下高手可不可以在电脑启动时就运行组态王系统啊

网友A:
可以需要设置

网友B:
电脑 开始-程序-启动 把组态王运行系统的快捷方式放进去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的朋可否详细说一下

楼主:
有在线的同仁请说句话

网友C:
2#楼已经说得够清楚了,还要问

难道如何设置window启动程序也不知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