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500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9-03-27):
如果在触摸屏运行过程中,若超过一定时间不触触摸屏,如何让其自动回到起始页面?求大侠赐教

网友A:
你直接做个屏保不就行了

如需详细解答请打电话 13761012595 QQ:470331240 www.hmiku.cn

网友B:
在PLC程序里面做,在每个屏放一个按钮,设定一个时间,超过这个时间没有按钮信息,时间到就弹出一个画面,随便你设定哪个画面都行.我做过这个.

楼主:
我想了一下是不是这样做,假设在30秒内不触控触摸屏,就自动返回到启始页面10,那么在系统参数一般设置项上,将背光节能设定为30.在每个页面上放一个位状态设定元件,设备类型选为DB10(假设),设备地址设为0(假设),属性类型选背光灯关闭置为ON;在每个页面上再放一个PLC元件,设备类型选为DB10(假设),设备地址设为8(假设),属性控制类型选项为切换基本窗口.然后在PLC 内编程,利用DB10:DBX0.0激励一个数值传输元件,将10写入DB10:DBB1,这样能否实现"超过一定时间不触摸触摸屏,就能自动回到起始页面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