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星,三角接法

楼主(2009-03-27):
听说过一种接法是3KW以下是三角接法220V,星接法380V;3KW以上是三角接法380V,星接法220V.

是这样吗?记不太清了?能解释一下吗?谢谢

新麦子~!

网友:
    我也

觉得 是这么 回事!~~~~~~~~``

楼主:
为什么啊??????

网友A:
你说的就不清楚

怎么解说 啊

楼主:
就是说为什么3KW上下就反一下

网友B:
你听哪一位老师说的?还是老师在讲课的时候你在半梦半醒中听错了?

你画个图出来看看。这根本就不可能。不要人云亦云。

网友C:
3KV以下用星型,3KV以上用三角型,因为三角型线圈电压是380V,力矩大些

网友D:
大多数是这样。也有个别的特殊情况。

网友B:
楼上的兄弟们都没看清楚楼主的话,3KW以下是三角接法220V,星接法380V,请好好理解人家的原话的意思。

网友E:
一般把3Kw及以下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做成380V星接的,这样每相绕组上的电压为220V,由于电压低电流就大,就要用粗一点的漆包线,这对小功率电机是有利的,方便制造提高可靠性,而且当把它改成三角接时,还可用3相220V电源。而3Kw以上的常做成380V三角接的,每相绕组上的电压为380V,电压高电流小,就要用细一点的漆包线,这对较大功率电机同样是有利的,方便制造,当然三角接电机的另一好处是,可采用星三角起动。

网友F:
听说过一种接法是5.5KW以下是三角接法220V,星接法380V;5.5KW以上是三角接法380V,星接法660V.

是这样吗?记得不要太清了,想想看解释了一下。谢谢 !

网友G:
东方老师说的对!!!!!!!!!!

网友G:
也就是小功率的电机星接的多,可以直接启动。大功率的电机角接的多,便于星三角起动。

网友H:
怎么感觉楼主说的不对啊!!!

网友I:
楼主说的后面那句就不对了

网友J:
呵呵,只所以这样分,应该是大小电机线圈的粗细以及制作工艺所决定的。

楼主:
应该是带变屏器的吧                            400V是 接Y    用变频器是220V                                  变频器是220V进线  三相输出220V

网友K:
看铭牌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带变屏器的吧                            400V是 接Y    用变频器是220V                                  变频器是220V进线  三相输出220V

这儿不关变频器的事吧?                                                               400V是 接Y 不用变频器时230V 是接△

XW:为什么是230/400?

东方:可能是欧洲标准吧?        √3 X230 =398

XW:这个我知道,Made In Germany  德国造。原来欧洲用电是230V,三相就是400V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铭牌上标的额定电压和电流是线电压电流还是相电压电流?

楼主:
听说过一种接法是3KW以下是三角接法220V,星接法380V;3KW以上是三角接法380V,星接法220V.

是这样吗?记不太清了?能解释一下吗?谢谢

楼主:
请问铭牌上标的额定电压和电流是线电压电流还是相电压电流?

网友L:
   好像是这而麽回事

网友M:
                     找厂家联系

网友E:
三相电机铭脾上标的电压为线电压,三角接时电流为线电流,星接时线电流等于相电流。

网友N:
没有这种说法,电机的接法一般都是由厂家做好的,有三角形和星形,各有各的用处。三角形接法的电机线圈电压为380V转距较大,一般用于重负载;星形接法的电机线圈电压为220V,电机起动电流较小,一般用于轻负载;还有一种比较少用的有九个接线头的,叫延边三角形,它的起动电流,转距和起动电压都比星三角大。

用户这个电机的铭牌标明有两种接法三角形和星形,但三角形接法必需是三相220V电源,目前我国还没有这种三相220V电压。

网友O:
上面的图片是国外电机,有些国家的电源频率和我们国家不一样,在我们国家就应该用Y行接法。

网友F:
没有27楼这种说法,电机的接法一般都是由厂家做好的,有三角形和星形,各有各的用处。大功率电机三角形接法的线圈电压为380V转距较大,一般用于重负载,同一电机星形接法如果线圈电压仍为380V时,电机起动电流较小,一般用于启动或轻负载;还有一种比较少用的有九个接线头的,叫延边三角形,它的起动电流,转距和起动电压都比星三角大。

用户这个电机的铭牌标明有两种接法三角形和星形,三角形接法必需是三相220V电源,小功率电机一般如此。目前我国变频器就有这种三相220V电压。还适用于用变频器把单相电转变为三相电的场合使用。

楼主:
我怎么觉得类似U: 230/400,I:3.65/2.10,标的是三相绕组的相电压和线电流?而不是线电压和线电流

之前总结出来P=√3 *U线*i线*cos@,这样的话启不是三角和星型功率一样了?不是说是3:1吗?

网友P:
听说过一种接法是3KW以下是三角接法220V,星接法380V;           3KW以上是三角接法380V,星接法220V.

是这样吗?记不太清了?能解释一下吗?谢谢

后边一句是错误的,如果将三角接法额定电压为380V的电机改为星星接法时,电机的额定电压应该是660V.。这是在煤矿中经常使用的一种电机改接方法!

网友Q:
这好像是很早以前实验室的实验电机。

网友R:
如果将三角接法额定电压为380V的电机改为星星接法时,电机的额定电压应该是660V.。这是在煤矿中经常使用的一种电机改接方法!

网友S:
三角形接法的电机线圈电压为380V转距较大,一般用于重负载;星形接法的电机线圈电压为220V,电机起动电流较小,一般用于轻负载

网友T:
我赞同:三角形接法的电机线圈电压为380V转距较大,一般用于重负载;星形接法的电机线圈电压为220V,电机起动电流较小,一般用于轻负。

网友E:
引用 网友S:

三角形接法的电机线圈电压为380V转距较大,一般用于重负载;星形接法的电机线圈电压为220V,电机起动电流较小,一般用于轻负载

 按这种说法是三角接转矩大,那么如果我把原三角接的电机绕组重绕成星接,电压依然是三相380V,功率、转速也不变,电机的转矩是否会变小呢?我认为这个问题与转矩毫不相干。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S:

三角形接法的电机线圈电压为380V转距较大,一般用于重负载;星形接法的电机线圈电压为220V,电机起动电流较小,一般用于轻负载

 按这种说法是三角接转矩大,那么如果我把原三角接的电机绕组重绕成星接,电压依然是三相380V,功率、转速也不变,电机的转矩是否会变小呢?我认为这个问题与转矩毫不相干。

是的。

比如在日本,三角形接法的电机线圈电压就是200V,转距不也可以较大吗?

只能说,一般用于重负载的电机线圈电压为380V,转距较大,三角形接法,而用于轻负载的电机线圈电压为220V,用Y接法,转距较小。

XW:你和向往阳光的讲法不是一样吗?你看:

          向往阳光说:“三角形接法的电机线圈电压为380V转距较大,一般用于重负载”

                      你说:“一般用于重负载的电机线圈电压为380V,转距较大,三角形接法”。

东方:这怎么一样呢?他把因果颠倒了。说“三角形接法的电机线圈电压为380V”没错,但这不是“转距较大”  的原因!

XW:那你说:“一般用于重负载的电机线圈电压为380V” 就是“转距较大”  的原因吗?

东方:晕!跟你讲不清楚了!

网友U:
有的电机标220/380,角接/星接。是说星接有降压作用所以当三相220时都要角接三相380时用星接

网友V:
东方是潜水的院士!他的意见值得深思啊!我本人见过380v和220v的、3kw以上/下的、Y/Δ各种接法的都有,所以就是无法得出楼主的那样的结论,故也为救此事展开思考,原来是与负载轻重、扭矩大小有关啊!???????

网友E:
有一个问题必须搞清楚,什么叫重负载(重载)?轻负载(轻载)?大功率?小功率?重负裁不等于大功率,我的理解是:重负载是指电机负裁功率与电机额定功率的比值达到了某一百分比时,例如80%。当然严格来说这叫负裁率,一般把负载率低于50%时叫轻载,因此无论电机大小都存在一个重负载与轻负载的问题。这也许是各人的理解不同吧?如果硬要把“负载”与“功率”划等号,那也应是大负载等于大功率,而不是重负载等于大功率,个人之见欢迎质疑。这也说明在讨论时用标准术语之重要。

另外在电机额定功率与额定转速已确定的情况下,额定电压取高取低,额定转矩是不变的,也即额定转矩是由额定功率与转速确定的,而不是额定电压。

所以电机是采用三角接还是星接,主要由功率大小制造工艺确定。

网友W:
赞同41楼的说法,一般电机设计可以角接和星接,只不过电机绕组承受电压不同,星接法绕组承受电压220V,电机启动与运行电流小,角接法绕组承受电压380V,启动和运行电流大.

网友P:
引用 网友W:
赞同41楼的说法,一般电机设计可以角接和星接,只不过电机绕组承受电压不同,星接法绕组承受电压220V,电机启动与运行电流小,角接法绕组承受电压380V,启动和运行电流大.

普及一个简单的有关电机的常识:
电机制造完成后,电机绕组的额定电压就已经固定了。例如:电机的接法为三角接法时,如果电机的额定电压为380V则电机每相绕组所承受的额定线电压就为380V。无论怎样改变电机的接法,电机每相绕组长期承受的线电压都必须为380V!如果把上述的电机接法改为星星接法,则电机的额定输入电压必须为660V,这样仍然保持电机绕组的额定线电压为380V.电机的转矩与电压的大小有相当大的关系,而不是没有关系!(变频控制不在此讨论之列)

网友F:
同意各位意见,除了楼主最后一个电压应该是660V之外,都有各自的道理。不同的只是理解和强调点不同。另外电机制造的习惯也在里面搅合,所以“有点乱”。搞不清讲的什么是原理,什么是习惯。

例一:“电机的转矩与电压的大小有相当大的关系,而不是没有关系!”

例二:“额定转矩是由额定功率与转速确定的,而不是额定电压。我认为这个问题与转矩毫不相干。”

这里又用到著名的xxx理论,即任何结论都有条件,例一的条件是:当电机制造完成后,电机每相绕组长期承受的电压和“电机的转矩有相当大的关系,而不是没有关系!” 所以例一是有道理的。

那么例二就不对了?不是!他说的是设计电机的时候,可以先把额定转矩定下来,这就决定了电机功率等参数,而电压和匝数还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变动,线圈的电压可以用220V,也可以用380V甚至还可以用110V,都可以达到设计的额定转矩。所以说不同的电压完全可以得到相同的转矩,“额定电压。我认为这个问题与转矩毫不相干。”也是有道理的啦!

XW:那么习惯又有什么关系呢?

东方:为了制造方便,制造厂习惯于小功率电机线圈取低电压,常用就是220V,玩具电机功率更小,电压就更低。而大功率电机就用高电压,常用的就是380V。功率再大的还用更高的电压,如2300V、 3300 V、4160 V、6600 V/ 10-15KV 等。当然,这些大电机的转矩也大,可是,因此得出结论:“电压高的转矩大”,作为原理绝对化就不对了。只能说:“一般设计,功率大的电机取高电压,转矩也大,特殊要求不在此讨论之列。”

网友E:
“电机的转矩与电压的大小有相当大的关系”是完全正确的,在一台电机上加上不同的电压,其输出转矩是不同的,所以降压起动只能在空载或轻载情况下进行。但如讲到电机的各项额定参数(包括接法),其额定转矩是由额定功率与额定转速决定,因此相同额定功率与额定转速的电机,虽然有多种额定电压,有星接也有角接,但转矩是相同的。

引用42楼的“赞同41楼的说法,一般电机设计可以角接和星接,只不过电机绕组承受电压不同,星接法绕组承受电压220V,电机启动与运行电流小,角接法绕组承受电压380V,启动和运行电流大”。把一台380V角接的电机换成星接起动(即星三角起动),起动电流是比角接时小。但42楼后半部分的说法有待讨论,我认为如果两台电机的额定功率、额定转速、额定电压都相同,一台设计为星接,另一台设计为角接,那么这两台电机的直接起动电流与运行电流是相同的(理论值)。

网友X:
普及一个简单的有关电机的常识:
电机制造完成后,电机绕组的额定电压就已经固定了。例如:电机的接法为三角接法时,如果电机的额定电压为380V则电机每相绕组所承受的额定线电压就为380V。无论怎样改变电机的接法,电机每相绕组长期承受的线电压都必须为380V!如果把上述的电机接法改为星星接法,则电机的额定输入电压必须为660V,这样仍然保持电机绕组的额定线电压为380V.电机的转矩与电压的大小有相当大的关系,而不是没有关系!(变频控制不在此讨论之列)

网友Y(2009-11-15):
星接法220,角接才是380这也说错怎样回答你才好

网友U:
电源电压220伏,星接。电源电压380伏,角接。

网友U:
就上图铭牌上的标识来看接线就如上面所说。

网友Z:
          看来楼上上课没注意啦,不是你说的那样, 而是3KW以下可以直接三角形接,,而大于3KW要星 --三角 启动接法, 减小对电网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