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电机,开机后LED显示屏不亮,什么都不显示,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9-03-27):
电源都接好了,用的位置控制方式,脉冲和方向信号都有,可是LED显示屏始终不亮,连错误显示都没有,大家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请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应该是电源部分没有连接正确,因为不管有任何故障LED都会显示,

如果是确定主电路和控制电路的电源没有接错,电压正常,那么就是驱动器坏了

楼主:
驱动器坏了,烧了?

网友B:
可能是伺服驱动器内部的控制板烧坏了,连控制电源都进不去了

楼主:
已经搞好了,是驱动器的X5插头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