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能指定转速吗

楼主(2009-03-27):
也就是说,我要电机2000转,就设成2000 。我只知道变频器能调节频率,不知道转速和频率是什么对应关系?还有 如果不加入反馈环节,当转矩改变时,转速就回不到原来的?

网友A:
如果需要显示转数,可以安装一个转数表,转矩变化只要不超出变频器的允许范围,转数不会因为转矩改变而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显示转数,可以安装一个转数表,转矩变化只要不超出变频器的允许范围,转数不会因为转矩改变而变化。

网友C:
如果是四极电机,1HZ约30转.

频率*60/极对数

网友D:
速度n=60f/p{1-转差率}

网友E:
速度控制的变频器就是可以直接给定转速,需要多少就直接给定多少转速。不过,好像是要在闭环的情况下才可以。

网友F:
调节频率和调节转速基本是一样的 你想2极电动机额定转速在2900转左右  那他还不用了吗   只是修改下参数的问题

网友G:
调节频率和调节转速基本是一样的

                                                                                                    盛拓电子 www,sun-to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