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mcgs的软件,在设备调试通道中有数值显示,但在窗口中数值读不上来

楼主(2009-03-27):
我用的mcgs的软件,在设备调试通道中有数值显示,但在窗口中数值读不上来

网友A:
1.检查在实时数据库中是不是变量设置了最小值,最大值,如果是,把最大值,最小值增大2.如果不是第一种情况,检查是不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B:
换个变量名连接 在用数据名替换 应该能解决。。老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