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风扇,郁闷的一塌糊涂

楼主(2009-03-27):
台达VFD3.7KW

上电正常,风扇不转,看故障纪录,过热,更换新风扇,仍然不转。怀疑是参数设置问题,50HZ运行一段时间,风扇仍然不转。按照别人的指导,短接风扇黑线和控制线,风扇上电就转,这是什么原因?风扇控制电路出问题了吗??

今天又维修的一台5.5KW的,报OCC故障,更换光藕之后,三相平衡,带电机一段时间,风扇也不转。查故障纪录没出现过过热故障,郁闷之极!!!!脑袋都大了!!!!

小弟刚接触变频器维修,还请各位大虾指导一二 !!!!谢谢!!!!

网友A:
仔细看操作手册,风扇工作方式设定有两种,一种是通电就转,另一种是散热器温度达到一定值时才转。

网友B:
一种是通电就转,一种是通电运行就转,一种是散热器温度达到一定值时才转。

网友C:
墨西哥产120mmX120mmX38mm美国康姆罗顿交流风扇
绝对一流风扇

COMAIR ROTRON - 028324(MX3A3) - 交流风扇
Current Type:AC
电源电压:220/230V ac

系列:Muffin XL AC
外部高度:120mm
外宽:120mm
外部深度:38mm
噪声:47.6dB
轴承类型:Sleeve
功耗:16W
外部长度/高度:120mm
批准机构:CSA, VDE, CE and UL Recognised
标准:Reverse Rotation
流速, 英制:105cu.ft/min
端子类型:Terminals
电流消耗:0.09A
电源电压 交流:220/230V ac
速度范围最大:3100rpm
频率:50/60Hz
预计寿命:40度55000小时
重量:1.3 磅 (589.67g)

康姆.罗顿(Comair Rotron)是全球最大的提供空气动力和热管理方法的供应商之一,至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主要生产制造各类小型风机、风机盘,风机零配件及外围产品,为通讯、IT、工业控制、空调、电器、医疗、汽车制造等行业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风冷解决方案。公司最初成立于1947年,现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市,在全球范围共有四家核心制造工厂和上千名雇员。

Comair Rotron作为美国轻小型风扇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其产品在美洲及欧洲市场排名前三,也是全球主要通讯、IT及工控设备制造商(朗讯、北电、阿尔卡特、摩托罗拉、康柏、惠普、通用等)的传统供应商。
Comair Rotron系列风扇具有以下特性:①轴承:高精度、长寿命双滚珠轴承;②绝缘:漆包线采用B级绝缘,耐高温120摄氏度;③绝缘电阻:500兆欧以上;④耐电压:泄漏电流0.5mA,耐电压2500V/1分钟;⑤运行温度:-40摄氏度到+70摄氏度;⑥防烧坏装置: 阻抗保护器。

北京苏玛科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电  话: 86 010 89655255,52781449
Q  Q: 305089678
贸 易 通:sumasemi
地  址: 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28-1号

网友D(2012-12-28):
台达散热风扇   华东代理:南通奥凯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郭先生

电话:0513-81020332

手机:15050645820欢迎来电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