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38变频器的功能求助

楼主(2009-03-27):
当负荷电机的匝间或绕组短路时,ATV38变频器有保护吗?是什么保护?ATV38面板显示的电流是哪相电流?当电机出现匝间或绕组短路等故障时该电流是否变化?是否能把面板显示的电流值作为电机运行平稳性的重要参数?

急!!!!谢谢!

网友A:
OCF 或 SCF 过电流,电机短路。

如果电机的匝间短路的比较少,短路电流较小,报过电流,如果电流较大,一般3-4倍的变频器额定电流以上,报电机短路。

显示电流应该是三相的均值吧,我不确定。但是电机短路的故障是检测到任何一相电流大到设定值都会报,且变频器的软件记录不下来,因为硬件检测速度块。

给定频率要稳定,这样输出频率才稳定,如果电机正常输出电流才稳定,所以首先查给定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