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定位模块与伺服驱动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3-27):
三菱 定位模块与伺服驱动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定位模块使用发送脉冲信号控制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或者步进驱动器(步进电机)的扩展模块。

网友B:
楼主没用过伺服,想想PLC和变频器有什么区别就知道了

网友C:
这个问题我可以帮你 请加QQ707664915

网友D:
定位模块主要是产生脉冲。
伺服器主要是放大信号、闭环控制、故障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