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风电中的润滑油的讨论

楼主(2009-03-27):
风电运行的特殊性和环境的复杂和恶劣性,使得润滑油的使用在风电中也站着举足轻重的的地位。

目前国内选用的润滑油多为美孚或者壳牌的。

而且,随着风电的全球的火爆发展,美孚和壳牌也相继推出了一系列风电专用润滑油。

对于风力发电站中的设备要达到很高的要求,设备的精良度也很高,压力大,因而,有的润滑部位需要达到几乎终身润滑。

主要的润滑点以及相应的要求:

1. 齿轮箱

需要具有良好的热氧化稳定性、良好的水解安定性、良好的抗乳化性、粘温性能和低温性能优良,具有较低的摩擦系数和长的使用寿命的润滑油,才能满足风力发电机齿轮箱长时间润滑的需要。

2 发电机轴承

需要润滑剂具有良好的抗磨极压性能、抗氧化性能、防锈性能,具有更高的使用温度和更长的使用寿命,具有年个的抗微动磨损性能。

3 偏航系统和齿轮

需要润滑剂具有良好的机械安定性、热安定新性、低温性能以及低的轴承流失倾向,同时兼有优异的极压性能。

4 液压刹车系统

需要具有
抗氧、防锈、抗腐蚀、抗泡沫等性能。

5 主轴承润滑剂

润滑剂要求与发电机轴承一致。

测试标准:

ISO 3104/ ASTM D-445 : 粘度 cSt (@ 40°C/100 °C)
ISO 2909/ ASTM D-2270 : 粘度指数
ISO 2592/ ASTM D-92 : 闪点
ISO 3016/ ASTM D-97 : 倾点
DIN 51757/ ASTM D-4052 : 密度
ISO 6618: 总酸值
ISO 2160: 铜蚀测试
ISO 7120: 钢蚀测试
ISO 6247: 泡沫测试
DIN 51599/ASTM D1401: 抗乳化性测试
ASTM D943: 氧化稳定性测试
DIN 53521: 密封件相容性测试
Flender GC-V 425 : 弗兰德泡沫测试
FVA 54/1-IV: 抗微点蚀测试
FZG A/16,6/90: FZG 负荷失效测试
ASTM D-417: 四球抗磨测磨斑直径
DIN 51527/III 抗磨极压齿轮油标准

楼主:
关于点蚀
微点蚀、点蚀在风电齿轮箱运行一定周期后产生的较普遍、严重的问题,这是由于增速齿轮箱中
齿轮和轴承运行条件恶劣,在重载、乃至冲击负荷情况下,材料逐渐从表面剥落,最开始的时候,产生
非常微小的凹坑,深度约10um-20um,此为微点蚀。随着表面疲劳的加剧以及过载的原因,微点蚀-
小凹坑进一步扩展,成为肉眼能非常清楚地看到的凹坑,此为点蚀。
产生点蚀和微点蚀的机理很复杂,既有机械、金相组织方面的原因,也有材料的分子吸引方面的
因素存在。微点蚀、点蚀是逐步形成的,危害很大。微点蚀、点蚀会在表层或次表层造成裂纹,导致齿
根断裂、失效的后果。
解决或减轻微点蚀、点蚀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齿轮和轴承
提高齿轮和轴承的加工精度,提高表面光洁度
通过热处理和表面处理提高抗疲劳强度
提高转速(保持适当的油膜)
齿轮油
提高油膜厚度,采用高粘度、粘度指数基础油
提高油膜强度、抗磨抗极压性能,选择合成润滑油(合成基础油),精选添加剂
提高润滑油的抗乳化性能,防止油膜失效
优异的高温稳定性和氧化稳定性、抗泡沫特性,选择合成润滑油,精选添加剂
改善润滑条件,把边界润滑或混合润滑条件改善为弹性流体润滑条件,即能在最大程度上减轻微点
蚀、点蚀造成的问题。
λ=润滑油膜/表面粗糙度综合值,λ> 3, 为弹性流体润滑,即润滑油膜足够厚或表面光洁度很高,
能很有效地改善微点蚀、点蚀问题。

网友A:
都是一些广告的内容!

楼主:
请问“zilengqi”你说的是什么地方都是广告的内容的,我的帖子吗?

为什么觉得是广告的内容呢?

做风电是必须要为设备选择润滑油的,而且也是保证风电长久正常运行的关键。

你是不是没有做过设备,不知道呢?

而且,文章中并没有涉及任何广告内容。

如果你做风电设计,这些必然会有用的。

如果你不懂希望你不要胡乱做评论!

如果你懂请你不要那么吝啬,和大家讲讲啊!

网友B:
楼主讲得有理,我支持楼主!

网友C:
这是专家级别的楼主啊。。兄弟们。。

网友D(2009-07-23):
楼主很专业啊!顶

刚刚学到的,补充一下,其实风电行业不仅需要润滑油,同时像引风机叶片表面的保护防腐、电厂各类型钢结构的防腐涂装和底层修复都需要一些精细化学品的,像您上面说的,现在用的油有美孚和壳牌,其实还有很多品牌像美德孚等还有很多国产的。。

网友E(2012-11-09):
楼主知道在风电中,润滑部件都会用到那些油,用在什么地方,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