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软启动器不能节能

楼主(2009-03-27):
请问高手:为什么说:软启动器不能节能

网友A:
知道能量转换时存在转换损失吗?将工频电直接接入电机,损失最小。

中间再加上个软启动,软启动就不耗电?你摸一下软启动的外壳,看看热不热,有温度就是热损失。

外壳温度愈高,损失愈大。

楼主:
当然要考虑热损耗,目前有些软启动的生产厂家说自己的软启动具有节能的功能,这怎么理解?

网友A:
听说过卖瓜的说过自己的瓜是苦的吗?

这还要问,我来回答,当然是甜的!

网友B:
软启动是减少冲击,能量转换时存在转换损失。

网友C(2009-05-11):
软启动是减少冲击,应用的场合不用,决定能否省电

网友D:
软启动的作用是为了启动,启动完后它就不再起大作用。

网友E:
把运行在三相380V上的电机接在三相220V上耗电不知一样不一样????????前提是同一负栽,电机大马拉小车.

网友A:
同一负栽,电机大马拉小车(小于额定功率40%),如果降压运行,用三相220V代替380V,可以减少无功损耗。

网友E:
同一负载无功减少了不知有功怎样变化???

网友F:
软启动到底有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