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削加工技术(初级知识)

楼主(2009-03-27):
1、数控车床的类型有哪些?CK7815型数控车床床身导轨倾斜60°布置有什么好处?
答:1)数控车床的类型有:
(1)水平床身(即卧式车床);
(2)倾斜式床身 在水平导轨床身上布置三角形截面的床鞍;
(3)立式数控车床 分单柱立式和双柱立式数控车床;
(4)高精度数控车床 分中、小规格两种;
(5)四坐标数控车床 机床设有两个X、Z坐标或多坐标复式刀架;
(6)车削加工中心 车削中心可在一台车床上完成多道工序的加工;
(7)各种专用数控车床 如数控卡盘车床、数控管子车床等。
2)CK7815型数控车床床身导轨倾斜60°布置可使排屑方便

2、数控车床的一些进给电机在安装放置时往往增加一同步齿形带传动,这有什么优点?
答:可避免振动和噪声。

3、CK7815型数控车床能否实现主轴转速的程序控制?其控制范围如何?CK9330数控车床能否实现主轴转速的程序控制?其主轴变速如何进行?
答:CK7815型数控车床主轴能用程序代码S任意指定主轴转速,其速度一般不超过4500 r/min;CK9330型数控车床主轴转速不受S代码的控制,其调整需靠手工进行。

4、数控车床的机床原点、参考点及工件原点之间有何区别?
答:数控车床的机床原点是一个固定的点,在机床经过设计、制造和调整后,这个原点便被确定下来;数控装置上电时并不知道机床原点,为了正确地在机床工作时建立机床坐标系,通常在每个坐标轴的移动范围内设置一个机床参考点;工件原点即为编程原点在毛坯上的体现。
控制面板上方式开关所控制的增量进给(步进给)和手动连续进给(点动)有什么区别?

5、答:控制面板上方式开关所控制的增量进给(步进给)可使相应的坐标移动相应的脉冲当量的距离,而手动连续进给无法进行坐标计数的,增量进给(步进给)和手动连续进给(点动)不同是步进给的坐标变化是以倍率当量为单位跳变的。

6、什么叫超程?出现超程报警应如何处理?
答:当某一轴的移动出现硬性行程超界时,即为超程。当出现某轴,如Z轴正向出现超程报警时,应同时按下超程解除和Z轴负向按钮以解除超程。

7、面板上的“进给保持”按键有什么用处?它和程序指令中的M00在应用上有什么区别?
答“进给保持”按键使运行中的刀具暂停,与程序指令中的M00基本没什么区别。

8、急停按钮有什么用处?急停后重新启动时,是否能马上投入持续加工状态?一般应进行些什么样的操作处理?
答:当加工过程中遇到突发事故时可按急停按钮使机床的所有运动立即停止;停后重新启动时,不能马上投入持续加工状态?一般必须回零。 (必须重新回零保留意见)

9、什么叫MDI操作?用MDI操作方式能否进行切削加工?
答:MDI操作是指命令行形式的程序执行方法,即当场输入一段程序指令后,马上就可令其执行;用MDI操作方式能进行切削加工。

10、M00、M01、M02、M30都可以停止程序运行,它们有什么区别?
答:M00-- 进给暂停; M01-- 条件暂停; M02-- 程序结束;
M30-- 程序结束并返回到开始处

11、G00和G01都是从一点移到另一点,它们有什么不同?各适用于什么场合?
答:G00用于快速点定位、G01用于直线插补加工;
G00适用于加工前快速定位到刀具的起始位置以及加工完后快速退刀、G01适用于零件加工过程中需要走直线的地方。

12、数控车床圆弧的顺逆应如何判断?
答:数控车床圆弧的顺逆应根据起点到终点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走向。

13、制订数控车削加工工艺方案时应遵循哪些基本原则?
答:应遵循一般的工艺原则并结合数控车削的特点认真而详细地制订好零件的数控工艺车削加工工艺。其主要内容有:分析零件图纸、确定工件在车床上的装夹方式、各表面的加工顺序和刀具的进给路线以及刀具、夹具和切削用量的选择等。

14、操作面板上的“机械锁住”按键有什么用途?为什么要在程序加工前先进行程序校验?

答:“机械锁住”按钮用于机床不动而要校验程序时。 在零件加工前,通常为检验程序是否编制正确,是否会超程,故在加工前通常要校验。

15、简单固定循环和复合车削循环是什么意思?
答:简单车削循环是指要完成一个粗车过程,需要人工计算分配车削次数和吃刀量,再一段段地用简单循环程序实现,复合车削循环则是指定精加工路线和吃刀量,系统就会自动计算出粗加工路线和加工次数。

16、采用固定循环编程有什么好处?试画图表示G90、G92、G71、G72的基本走刀路线?
答:车削循环编程能完成本来需要用多个程序段指令的加工操作,从而使程序得以简化。

17、螺纹车削编程与上机调试时分别应注意些什么问题?螺纹车削时主轴转速和进给速度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数控机床上一般如何保证这样的关系?
答:螺纹车削编程应注意在两端设置足够的升速进刀段δ1和降速退刀段δ2,以剔除两端因变速而出现的非标准螺距的螺纹段。上机调试时,应注意进给速度修调功能和进给暂停功能无效,若此时按进给暂停键,刀具将在螺纹段加工完后才停止运动。
螺纹车削时主轴转速和进给速度之间关系为主轴每转一转,刀具移动一导程距离。

18、什么是刀具补偿?数控车床上一般应考虑哪些刀具补偿?
答:刀具补偿是补偿实际加工时所用的刀具与编程时使用的理想刀具或对刀时用的基准刀具之间的差值,从而保证加工出符合图纸尺寸要求的零件的。
数控车床上一般应考虑刀具补偿有:刀具几何补偿和刀具磨损补偿。

19、单步、跳段和空运行分别是什么意思?
答:单段运行即是每次只运行一段程序;程序的跳段运行主要是用于个别不大确定的程序段中,这些程序段指令在有时候需要运行,有时候却又不需要运行(比如说有些程序段是试车时或首次运行时需要用到,调试运行通过后就不再需要的);空运行检查是正式加工前必须进行的操作之一,系统将忽略程序中的进给速度指令的限制,直接以机床各轴能移动的最快速度移动。

网友A:
兄弟,这些都太小儿科了

楼主:
呵呵,所以说是初级知识。总是有新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