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泵转速与轴功率的特性曲线或者计算公式

楼主(2009-03-27):
今天看山西青龙泵业的说明书

同一个泵型号

1450r/min配套电机15KW

2900r/min配套电机就就变成110KW

看来离心泵的转速和轴功率是蹦着高的上涨的关系

想领一台1450转的水泵  把电机星形接到  AC600V  60HZ  上

电机转速有原来的1450 变成 1750   不知道电机要加多大功率才不至于被烧毁

 75KW    1450r/min 的泵转速将至1180r/min 扬程将损失多少?

泵型号                     转速        配套电机           转速           配套电机

IS 50-32-125           2900           2.2              1450          0.55

IS 65-40-200            2900           7.5              1450          1.1

IS 80-50-250            2900           22               1450            3

IS 100-65-315          2900            55                1450         7.5

IS 125-100-315         2900           90               1450           11

请教经常光顾水工业的 GG JJ DD MM 们给指点指点吧

网友A:
没错,是成几倍的向上增,功率(是理论轴功率,并非原电机的额定功率)与速度的立方成正比。

你算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对:yjig 关于

没错,是成几倍的向上增,功率(是理论轴功率,并非原电机的额定功率)与速度的立方成正比。

你算一下就知道了。

比平方关系还要大一点

离心泵是不是应该和轴流风机负载特性曲线差不多吧

内容的回复:

网友B(2009-05-08):
哈哈,差不多,我正在看变频调速的项目

网友C(2009-10-18):
可以肯定水泵的型号绝对不一样的,压力和流量就不一样。

网友D:
是这样啊,流量与转速成正比,压力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轴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

网友E(2009-11-24):
我是上海凯泉泵业服务,我公司是国内水泵第一品牌,如果你对水泵感兴趣可与我联系!02584799212

水泵的轴功效是:Q=流量*扬程*水泵效率/367。2       电机功效选择是水泵轴功效的1..05~1.1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