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kv、2100kw电动机的运行时无功功率是多少?

楼主(2009-03-27):
如题,电动机额定电流232A,实际运行电流200A,此时电机消耗的无功功率是多少?

网友A:
通过额定电流、额定电压、额定功率,可以算出,在额定条件下功率因数是0.87,额定的无功为1184KVAR。但是实际上你的电机没有在额定条件下运行,无功只能按比例估算:200/232*1184=1020KVAR。

楼主:
0.87应该是功率因数与效率的乘积,额定功率因数估计在0.89~0.94之间,200/232=86%负载时功率因数不知有没有0.9,如果按0.9算,则:
有功功率为1870kw,视在功率为2078kva,无功功率大概为906kvar。

网友B:
        功率因数与负载率特性曲线不是一条直线,不能按比例去计算。实际上,当电动机的负载率大于80%以后,功率因数与负载率特性曲线已经非常平坦,所以86%负载时电动机的功率因数是非常接近额定功率因数的,完全可以按额定功率因数计算。

网友C:
需要实时监测的话,可以找我,有功,无功,功率因数,电流电压等

郑方远     13811804156     QQ 398633610

网友D:
86%负载时电动机的功率因数是非常接近额定功率因数的,完全可以按额定功率因数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