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变频器是否可以接220V市电使用?

楼主(2009-03-28):
最近改造一台仪表车床,只有市电可以用,但是支持数控车床变频电机的变频器都是3相380V输入的,不知道接220的市电后,定位精度和功率是否有下降??

网友A:
如果你的变频器输入电源是380V,您接到220V电源上,能运行吗?是真不懂还是故意的!

网友B:
有单相220V进,三相220V出的变频器。不过你要同时选用三相380V的电机,将电机原“Y”接改接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变频器输入电源是380V,您接到220V电源上,能运行吗?是真不懂还是故意的!

 不知道会不会报欠电压故障

网友D:
功率小的话加个220变380的变压器

网友E:
告诉你,是绝对不可以的 。

网友F(2023-12-27):
不能工作的,变频器有电压检测保护电路,缺相肯定不会工作。

网友G: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厂家的可以(可以的一般是在参数里面设定),大部分厂家会报欠压保护。即使可以的,但输出功率要大打折扣,毕竟接220V电源,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最高也只能到220V,这个相比接380V输入电源最高输出380V相比,已经低了很多。

网友H:
最多只能开机调试、设置参数用,无法实际带负载运行。

网友I:
不可以,单相带不动三相电机

网友J(2024-02-01):
可以用升压电路。交流220升压至直流550v至600v,通过直流侧给三相变频器供电

网友K(2025-03-06):
http://kf266.b2b.xtjc.com/

http://ssd845.b2b.xtjc.com/

http://th235.b2b.xtjc.com/

http://sfkf556.b2b.xtjc.com/

http://shf556.b2b.xtjc.com/

http://xsd56.b2b.xtjc.com/

http://ad895.b2b.xtjc.com/

http://da895.b2b.xtjc.com/

http://ader6.b2b.xtjc.com/

http://hn886.b2b.xtjc.com/

http://rte023.b2b.xtjc.com/

http://wty23.b2b.xtjc.com/

http://sde52.b2b.xtjc.com/

http://tl991.b2b.xtjc.com/

http://ade5.b2b.xtjc.com/

http://hty25.b2b.xtjc.com/

http://ade89.b2b.xtjc.com/

http://ssf887.b2b.xtjc.com/

http://tl6638.b2b.xtjc.com/

http://aded1.b2b.xtjc.com/

http://adty8.b2b.xtjc.com/

http://add52.b2b.xtjc.com/

http://ytsd8.b2b.xtjc.com/

http://adge14.b2b.xtjc.com/

http://sfry23.b2b.xtjc.com/

http://xsrt26.b2b.xtjc.com/

http://tlyh1.b2b.xtjc.com/

http://drty26.b2b.xtjc.com/

http://jfdg96.b2b.xtjc.com/

http://fjy88011.b2b.xtjc.com/

http://tlgs5.b2b.xtjc.com/

http://tly895.b2b.xtjc.com/

http://lxs85.b2b.xtjc.com/

http://adty56.b2b.xtjc.com/

http://xs898.b2b.xtjc.com/

http://sdrt9.b2b.xtjc.com/

http://hyft.b2b.xtjc.com/

http://rytiy88011.b2b.xtjc.com/

http://xsyl.b2b.xtjc.com/

http://xssf.b2b.xtjc.com/

http://yfht.b2b.xtjc.com/

http://sjtp.b2b.xtjc.com/

http://dfhyt.b2b.xtjc.com/

http://adfjkg.b2b.xtjc.com/

http://fgf2.b2b.xtjc.com/

http://sfrt.b2b.xtjc.com/

http://kytf.b2b.xtjc.com/

http://gkf1.b2b.xtjc.com/

http://hytg.b2b.xtjc.com/

http://sdhf2.b2b.xtjc.com/

http://adft25.b2b.xtjc.com/

http://xsd23.b2b.xtjc.com/

http://sdgt1.b2b.xtjc.com/

http://dwei2.b2b.xtjc.com/

http://ader23.b2b.xtjc.com/

http://adky1.b2b.xtjc.com/

http://ytjk96.b2b.xtjc.com/

http://sbx8865.b2b.xtjc.com/

http://xbski3.b2b.xtjc.com/

http://xbs23.b2b.xtjc.com/

http://sdgf2.b2b.xtjc.com/

http://ljxbs6.b2b.xtjc.com/

http://hddjf236.b2b.xtjc.com/

http://tlg9.b2b.xtjc.com/

http://sde2.b2b.xtjc.com/

http://dfg36.b2b.xtjc.com/

http://tlhh9.b2b.xtjc.com/

http://kyt25.b2b.xtjc.com/

http://hhf8.b2b.xtjc.com/

http://adef6.b2b.xtjc.com/

http://kyu89.b2b.xtjc.com/

http://tkl23.b2b.xtjc.com/

http://rkj878.b2b.xtjc.com/

http://kyky8.b2b.xtjc.com/

http://tltl36.b2b.xtjc.com/

http://sds36.b2b.xtjc.com/

http://jtkj2.b2b.xtjc.com/

http://lgy82.b2b.xtjc.com/

http://gkfj2.b2b.xtjc.com/

http://ader88.b2b.xtjc.com/

http://ghf23.b2b.xtjc.com/

http://thk125.b2b.xtjc.com/

http://jgjhf.b2b.xtjc.com/

http://fdj69.b2b.xtjc.com/

http://kuy9.b2b.xtjc.com/

http://fjys88.b2b.xtjc.com/

http://fjyf9.b2b.xtjc.com/

http://yx889.b2b.xtjc.com/

http://wns6.b2b.xtjc.com/

http://wsg1.b2b.xtjc.com/

http://sdd30.b2b.xtjc.com/

http://lxwm5.b2b.xtjc.com/

http://gjg2.b2b.xtjc.com/

http://sdf3.b2b.xtjc.com/

http://kfzx2.b2b.xtjc.com/

http://tth6.b2b.xtjc.com/

http://ssdr02.b2b.xtjc.com/

http://tlhj5.b2b.xtjc.com/

http://sd25.b2b.xtjc.com/

http://jgfjg11.b2b.xtjc.com/

http://dgfh.b2b.xtjc.com/

http://ssht3.b2b.xtjc.com/

http://sds3.b2b.xtjc.com/

http://sfff2.b2b.xtjc.com/

http://hgyyt8.b2b.xtjc.com/

http://fhfd22.b2b.xtjc.com/

http://ffgfg2.b2b.xtjc.com/

http://ffd3.b2b.xtjc.com/

http://jjhy2.b2b.xtjc.com/

http://sfrt1.b2b.xtjc.com/

http://dshdj2.b2b.xtjc.com/

http://jhbgkj.b2b.xtjc.com/

http://yyy8.b2b.xtjc.com/

http://ssda141.b2b.xtjc.com/

http://gfgfg.b2b.xtjc.com/

http://fdgf55.b2b.xtjc.com/

http://dff3.b2b.xtjc.com/

http://jhgj9.b2b.xtjc.com/

http://sdf30.b2b.xtjc.com/

http://thh36.b2b.xtjc.com/

http://dsdf36.b2b.xtjc.com/

http://fgfg36.b2b.xtjc.com/

http://fgt36.b2b.xtjc.com/

http://jhgfk366.b2b.xtjc.com/

http://fdfh56.b2b.xtjc.com/

http://tkr56.b2b.xtjc.com/

http://gfgfj56.b2b.xtjc.com/

http://gfgk6.b2b.xtj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