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低压电杆上四根线的排列顺序

楼主(2009-03-28):
  想请教各位同仁,现在的低压配电线路中由原来我们熟悉的A/B/C/N四根线变成了L1/L2/L3/N .380/220V线路在电杆上是怎样排列的,有的书中说是面对负荷侧看,应该是A/N/B/C,但是有的却说是A/B/C/N,还有的说成是面对电源端来看,我有些找不到北了,请懂行的指教。

网友A:
A/N/B/C是对的,但从哪边看记不住了,

网友B:
继续等待答案中。。。。。。。

网友C:
面对负荷:L1 N L2 L3,没错的。但是假如是顺墙走,就是L1 L2 L3 N,N 靠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面对负荷:L1 N L2 L3,没错的。但是假如是顺墙走,就是L1 L2 L3 N,N 靠墙!

楼主(2009-06-06):
内容的回复:

网友E:
恩,不错,答案还是不错的

网友F:
实际是:靠墙的是N线,还有一种是线径细的是N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实际是:靠墙的是N线,还有一种是线径细的是N线

网友H:
这个电线杆上都有标识,看看标识就知道了呀。

网友I:
电线杆上应该是ABNC吧

网友J(2009-07-18):
A/N/B/C是对的,但从哪边看记不住了,s

你面向线杆有字的一边,一般都有标记,靠路的为A/N/B/C

网友K:
应该是ABCN ,面向来电方向。

楼主:
看来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只是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标准,不知道IEC和国标有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我想知道

网友L(2021-05-12):
引用 网友G:
引用向往阳光 的回复内容: 实际是:靠墙的是N线,还有一种是线径细的是N线...

现在改了:最粗的才是N线,N线最少都是与相线截面积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