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S卡件的问题

楼主(2009-03-28):
我是一名新手,在工作中遇到一个问题,烦大家给予解决一下:

        公司原有一套浙大中控的DCS系统,现需要几个24VDC的点,可是上面的卡件的点不够。刚好机笼里有两块RTD12A的卡件闲置,我想问的就是,能否更换成AD033A的卡件?

   请大家给我出点高招!

网友A:
应该不行,数据转发卡是必须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数据转发卡是必须要的。

谢谢!

网友B:
谁能给我一个浙大DCS的工程文件学习!

谢谢!fgc536@163.com

楼主:
对:FGC536 关于谁能给我一个浙大DCS的工程文件学习!

谢谢!fgc536@163.com
内容的回复:

关于哪一方面的?

网友C:
不行啊

不是直接换了就可以的

网友D:
从LZ的描述看,估计是GCS-1或者GCS-2,这个系统没有“数据转发卡”,LZ简单的购买一个AD033模块就搞定了,替换机架上的RTD12模块即可。

楼主:
对:枫之舞 关于

从LZ的描述看,估计是GCS-1或者GCS-2,这个系统没有“数据转发卡”,LZ简单的购买一个AD033模块就搞定了,替换机架上的RTD12模块即可。

内容的回复:

是GCS-2,买两块AD033模块,还需要两排端子排吧,供给现场需要24VDC的仪表用,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E:
垃圾的系统,谁定的这个系统谁就车里回扣

网友E:
垃圾的系统,谁定的这个系统谁就吃了回扣

网友F:
请说明什么系统?

网友G(2009-11-11):
楼主说的应该不是DCS吧,是中控的PLC吧

网友H(2009-12-17):
有谁知道 316卡件的有效传输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