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说一下什么是上升沿和下降沿
情?我不懂

楼主(2009-03-28):
如题,

1个按钮,1个接触器

需要按一下按钮 接触器吸合

再按一下 接触器断开

需要把按钮和接触器的抖动考虑进去..

网友A:
指的是脉冲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上升沿是从0弯到1的瞬间,下降沿是从1变到0的瞬间。

情?我不懂

网友:
是需要用到什么指令呢?

我找遍了整个手册没找到类似说明的指令.

情?我不懂

网友:
有时间的最好能帮我QQ截下图 传上来 谢谢

网友B:
用ALT指令,前面输入触点用PLS上升沿指令.上升沿:输入ON的时间仅为程序扫描的第一个周期,过了这个周期即使输入点继续ON也不起作用,需重新断开后再ON时执行那一个扫描周期.下升沿同上意义,只是指输入指令OFF的那一个周期.

情?我不懂

网友:
能帮我截一下图吗?

PLS指令我还不会用啊

网友C:
请问楼主,有这个必要吗?

情?我不懂

网友:
有啊   对一个新手来说  就是有必要的

网友D:
请求技术支持也挺好的

网友E:
二楼的正解

网友F:
QQ说下 我有图

情?我不懂

网友:
回10楼  QQ:176647702  谢谢

网友G:
也可以利用继电器的方式做到的,二楼的正解。

想问下你用的是哪个品牌的PLC?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指的是脉冲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上升沿是从0弯到1的瞬间,下降沿是从1变到0的瞬间。

网友I:
买一本  PLC  入门到精通看看   收获很大的

网友J:
你也可以这样理解,上升沿就是你的常开开关在你按下去的时候它就导通一瞬间的一次,你不放开手它也就导通那一瞬间,下降沿正好相反。

网友K:
可以理解为一个方波。由0到1时为上升沿,由1到0时为下降沿。

情?我不懂

网友L:
1,0的转换

网友M:
P0接按钮  P40接触器

网友N:
指的是脉冲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上升沿是从0弯到1的瞬间,下降沿是从1变到0的瞬间。

二楼正解

网友O:
上升沿就是你的常开开关在你按下去的时候它就导通一瞬间的一次,你不放开手它也就导通那一瞬间,下降沿正好相反。

网友P:
指的是脉冲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上升沿是从0弯到1的瞬间,下降沿是从1变到0的瞬间。

网友Q:
引用 网友M:

P0接按钮  P40接触器

试试@

网友R:
也来说一下我的意见

                          你取此输入的上升沿置位接触器的输出点,取此输入的下降沿复位输出点。

网友S:
楼主用的是什么编程软件呀?

网友T(2009-06-09):
引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M:

P0接按钮  P40接触器

试试@

下降沿怎么表示啊?

网友U:
if 按钮 then

接触器:=NOT 中间量;

else

中间量:=接触器;

end_if

网友V:
你用的是那个品牌的PLC

网友W(2010-11-08):
学习PLC,真想找个师傅,没有基础,太多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