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捷的问题

楼主(2009-03-28):
请问信捷相关人员,我有一个客户的设备要出口,我选择的是信捷的PLC+触摸屏,我的问题是信捷做的产品用在出口的设备上应该不会有什么其他方面的问题吧,我说的不是品质方面。比如说认证,相关国家的标准方面的。

网友A:
我有个客户设备出口也是用的信捷的产品  在这方面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对:killxinje

我只要看到信捷的帖子,怎么都有他的出现,都是这一句!

网友C:
因为shgkong是个“托”!!!

网友D(2009-05-30):
 他根本就 没用过 他没发言权 只是个疯子到处乱发帖 呵呵
引用 网友B:
关于

对:killxinje

我只要看到信捷的帖子,怎么都有他的出现,都是这一句!

网友E:
按理应该没问题的,这样的公司,如果没有相关的认证证书的话,肯定做不大的,我想信捷不会想不到这点。

所以这点应该放心的。

网友F:
信捷的产品卖得比较多了,信捷的人应该站出来郑重地讲一讲啊,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