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记录个数问题

楼主(2009-03-28):
我要做数据记录,是根据时间在变化的,在命令语言----应用程序命令语言---运行时,写的代码如下:

if (c1==t1) //t1为时间s,在画面里可以设置
{
ReportSaveAs("Report0","d:\数据记录\bbb.xls" ) ;
c1=0);
}
else
{c1=c1+1);
ReportSetCellValue("Report0",c1, 4,\\本站点\x ) ;}

问题:当时间为120时,可以记录120个数据,当我把时间改成60时,应该记录60个数据,可是在bbb.xls记录的还是120个数据,后六十个数据是以前记录的,前60个数据没问题,我怎么能把后面的六十个数据去掉呢?在每一次修改时间后记录的就是要记录的数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