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轴承与轴配合的检测

楼主(2009-03-28):
轴承与轴的配合间隙必须合适,径向间隙的检测可采用下列方法。 1、赛尺检测法 对于直径较大的轴承,间隙较大,以用较窄的塞尺直接检测。对于直径较小的轴承,间隙较小,不便用塞尺测量,但轴承的侧隙,必须用厚度适当的塞尺测量。 2、压铅检测法 用压铅法检测轴承间隙较用塞尺检测准确,但较费事。检测所用的铝丝应当柔软,直径不宜太大或太小,最理想的直径为间隙的1.5~2倍,实际工作中通常用软铅丝进行检测。 检测时,先把轴承盖打开,选用适当直径的铅丝,将其截成15~40毫米长的小段,放在轴颈上及上下轴承分界面处,盖上轴承盖,按规定扭矩拧紧固定螺栓,然后在拧松螺栓,取下轴承盖,用千分尺检测压扁的铅丝厚度,求出轴承顶间隙的平均值。 若顶隙太小,可在上、下瓦结合面上加垫。若太大,则减垫、刮研或重新浇瓦。 轴瓦紧力的调整:为了防止轴瓦在工作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转动和轴向移动,除了配合过盈和止动零件外,轴瓦还必须用轴承盖来压紧,测量方法与测顶隙方法一样,测出软铅丝厚度外,可用计算出轴瓦紧力(用轴瓦压缩后的弹性变形量来表示) 一般轴瓦压紧力在0.02~0.04毫米。如果压紧力不符合标准,则可用增减轴承与轴承座接合面处的垫片厚度的方法来调整,瓦背不许加垫。 滑动轴承除了要保证径向间隙以外,还应该保证轴向间隙。检测轴向间隙时,将轴移至一个极端位置,然后用塞尺或百分表测量轴从一个极端位置至另一个极端位置的窜动量即轴向间隙。 当滑动轴承的间隙不符合规定时,应进行调整。对开式轴承经常采用垫片调整径向间隙(顶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