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压力仪表的压力单位是psi,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3-28):
我们仪表看到进口压力仪表的压力单位是psi,是什么意思?如何跟我们的单位进行转换呀!

网友A:
磅/平方英寸。1MPa约等于145psi

网友B:
大概记忆一下一个psi合大约七千帕斯卡就行了!!

网友C:
同意1楼的解释

网友D:
英制单位,磅/平方英寸的英文缩写。1kgf/cm2约等于14.2psi,或者1psi约等于0.07bar,或者1psi约等于6.89KP 。有时这个压力单位也简写为LB,一般来讲3~15PSI对应国家气动信号标准的0.2~1.0KG/CM2

网友E:
这样的引进是不符合我国计量法的,在技术谈判时完全可以提出具体要求的。别嫌麻烦。供参考。

网友F:
1psi=7KP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引进是不符合我国计量法的,在技术谈判时完全可以提出具体要求的。别嫌麻烦。供参考。

强烈同意。引入要统一到国标。这样在工作中和信号连接上减少很多麻烦,就是以后备品备件采购也带来好处。

网友H:
1psi=6.9KP

网友I:
这是英制单位的简写,P代表磅,S代表平方,I代表英寸。有时这个压力单位也简写为LB,但是很容易让人误解。

一般来讲3~15PSI对应国家气动信号标准的0.2~1.0KG/CM2

网友J:
英制单位,磅/平方英寸   1psi=6.89KP

网友K:
1psi约等于6.89KP

网友L:
英制单位,磅/平方英寸的英文缩写 1psi=7KPa

网友M:
压力单位转换公式http://www.bjzrzc.com/ziliao.asp

网友N:
引用 网友J:
英制单位,磅/平方英寸   1psi=6.89KP

网友O:
1psi=0.0689bar,基本如此

网友P:
磅/平方英寸,英制单位

网友Q:
网上很多单位转换的软件,很简单。

网友R:
英制单位,在进口设备中使用。

网友S:
看来学校学的东西都忘完了啊 汗

网友T(2009-06-16):
谢谢,学习一下,长知识了

网友U(2011-09-19):
145psi=1Mpa

网友V:
看来是欧洲的产品,这个在订货时起码表盘上应该有两个单位标示,上部是psi里面是MPa或者KPa.

网友W:
bar,是欧标压力单位

Psi,是美标压力单位

MPa、kPa、hPa、Pa,是国际标准压力单位,,,也是瓷器锅标单位,,,溜沟子,俄呸

1 Psi 6.89476 kPa

以后来使唤俺村滴数字压力表吧,,,

俺村表儿,支持测值,在6个常用压力单位,和一个自定义压力单位之间,自动切换

6个常用压力单位是:MPa、 KPa、hPa、bar、psi、mH2O

而自定义压力单位user,,,你可以随意设置,,,例如你定义usermmHg,,,你只要将1mmHg=133.322Pa这个数学关系,告诉俺村表儿,就中鸟

嘿嘿

就是舌,

你有多聪明,俺村表儿就有多聪明

请关注 www.sc-sensor.com    ,

俺村近期,某个时日将会推出一个,价格超低廉+电池供电+防水+抗振+键控背光+单位转换滴,数字压力表

网友X:
1kg/cm2约等于14.5p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