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管道上安装孔板时,将方向装反了会造成什么后果?

楼主(2009-03-28):
在管道上安装孔板时,如果将方向装反了会造成什么后果?

大家分析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网友A:
还用想吗?同一量程下压差变小,指示偏低,这样的题目<<仪表工试题集>>老版新版都有,书看看就知道了,不过楼主炒炒冷饭凑凑热闹也好!

网友B:
测量误差变打

网友C:
流量计示值下降。

网友D:
指示变小..............我遇到过的!

网友D:
喇叭口向这流体流出的方向,应该是!!!!入口处的流速比较大!

网友E:
不一样?现在的节流装置有的就是一样的+-相同虽说必须有正反但是喇叭口对差压影响不大,大家想象一下,前后直管段节流目的是什么?作用在哪?不要拿理论硬套。。。

习听高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