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卡件通道数量问题

楼主(2009-03-28):
了解到tricon单个Io卡件通道数为32,ICS单个卡件通道数为40,都是三重化。在不考虑价格因素情况下,2者哪个合理些,或者都一样?设计院推荐我们用32点的,理由是用的比较多。

网友A:
ICS的卡件的SOE功能要比TRICON的好,因为tricon的卡件没有SOE功能,他是依靠系统扫描进行的,所以最快也就几十ms,至于说选那个,我觉得还是要具体分析了,还有其他系统功能,软件功能,工程能力等等,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欢迎交流

网友B(2009-11-18):
他们说鸡蛋不能放到一个篮子里

网友C:
实际上 大家公认的 单卡点数越小  越好,

目前看来 HIMA的是 16点,

而ICS的新系统也是 16点。

我希望最好是8点,再说会不太合理,并造价高昂。

但是8点一定会比 16点,32点,40点更安全,

这个没有任何任何的 悬念和质疑的,

无非是成本更贵的问题。

相比 DCS,SIS系统应该更重视 硬件本身的安全性才对。

网友D(2010-02-08):
设计院是收了钱的 玩文字游戏的,与点数无关,看通道隔离性能参数更最重要。

呵呵 16点貌似不错 呵呵,,

网友E(2010-03-11):
系统好坏和点数有关吗?只是点数越高可能备件成本也随之增加。点数多少和系统的安全可靠性没有关系,主要看卡件本身的质量和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