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bus与 modbus这两个通讯协议是否一样

楼主(2009-03-28):
memobus与 modbus这两个通讯协议是否一样?安川变频器说明书说的通讯协议是memobus

不知道与Modbus协议是否一样

网友A:
一样的
自己录的一套PLC通信的视频
PLC视频教程(只赚信用不赚钱)
15.组态王使用MODEM 对FX系列PLC进行远程拨号采集数据.avi
17西门子TD200文本显示器视频教程

18.手把手教你怎么样用串口软件<此处内容被屏蔽>三菱FX系列PLC的密码

19OMRON CPM1A PLC用电话线和MODEM远程编程调试远程实物部分.avi

20.组态王使用MODEM 对omron cpm1a系列PLC进行远程拨号采集数据.avi

有什么技术问题 Q 我 526101014 一起交流

楼主:
名称不一样,还有其他的差异没有

网友B:
管它什么差别,你和安川的变频通讯就按照它的协议写就是的。不过两个是很相近(modbus-RTU相比)。

网友C(2011-03-12):
memobus协议总线的光纤远距离传输(memobus数据光端机):

概述:
Ci-ef110/120系列产品是一款工业级Memobus现场总线数据光端机,支持Yaskawa Memobus协议, 支持最高通信速率4M,单光口/双光口链网支持.IP30防护等级,波浪纹铝制加强机壳,35mmDIN导轨安装,DC(9-30)V宽电源,具备继电器告警输出,双电源冗余和隔离保护功能。 Ci-ef110支持一路光纤接口,一路数据接口, Ci-ef110支持两路可级联上下行光纤接口,一路数据接口。
特点:
 支持Memobus工业控制现场总线协议,最高通信速率支持4M。
 电接口具备1500V电压隔离以及600W浪涌保护功能。
 单光口/双光口链网支持.
 采用DC9-30V宽电源输入,双电源冗余,DC1000V电源隔离,反接保护.
 提供继电器输出光纤链路以及电源故障告警。
 IP30防护等级,波浪纹铝制加强机壳,采用标准工业35mm导轨安装方式。
规格:
数据电接口:
 Memobus现场总线工业端子接线.
 支持速率:通信速率支持1M,2M,4M。.
 隔离电压:瞬间隔离电压5000V;持续隔离电压1000V;
 终端电阻:本机内部不带终端电阻,请按需要决定是否外接.
光纤接口:
 光纤波长:多模850nm、1310 nm; 单模1310 nm、1550nm。
 传输光纤:多模50/125 um、62.5/125 um、100/140um;单模8.3/125 um、9/125um、10/125um 。
 传输距离:多模2Km,单模20Km。更远距离可选。
 光纤接口类型:ST、SC、FC可选,标配ST光接口。
电源及保护:
 电源:双电源冗余输入,DC(9-30)V,典型DC24V,功耗小于1.5W, 具有DC1000V电压隔离以及反接保护功能,工业端子接口.
 继电器告警输出:光纤链路故障和电源故障告警输出,触点最大容量:DC48V/1A,工业端子接口.
机械特性:
 外形尺寸:132mm×105mm×52mm
 外壳:IP30防护等级,波浪纹铝制加强机壳.
 安装方式: 35mmDIN导轨安装.
 净重:800g
工作环境:
 工作温度:-10-70℃(-40~+85℃宽温可选).
 相对湿度:≤90%(无冷凝)
 存放温度:﹣40~80℃

产品图片:

联系人:郭建群
联系方式:13424258101
常用邮箱:guojq@comark.cn

网友D(2014-06-28):
数据格式不一样!命令字也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