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28西门子直流调速系统报警F004

楼主(2009-03-28):
各位大哥帮帮小弟,现在一台6RA28直流调速系统30A报警,F004,如何修理。请大家帮忙。

网友A:
检查主回路电源,第一保险有没有吹掉,第二主接触器触头及动作是否完好正常,如果有问题检查可控硅模块是否损坏,如果没有问题检查相位检测部分。

网友A:
6RA28直流调速故障报警从F02-F38,楼主F004应该为F04

楼主:
兄弟非常感谢啊!!!问题查出来了,晶闸管坏了。。。。

R39 和R49 都 是好的。一个为15K, 另一个为10K.

楼主:
珠湖兄能否留下联系方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