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工帮忙,怎样把人机里面的系统时间写到PLC里的继存器里!

楼主(2009-03-28):
怎样把台达人机里面的系统时间写到PLC里的继存器里!

网友A:
人机系统时间可以直接读出来,然后用bmov指令写到plc里就可以了

楼主:
它们的地址是多少的呀?做一个例子发给我吧??

我邮箱:jiyufvfv@126.com                       谢谢!         苏州创博    小周

网友A:
系统clock宏里面写

$100 = GETSYSTEMTIME       #取出系统时间到人机内部地址$100----$107
BMOV((1@D100), $100, 7)    #把系统时间传送到D100---D107里面

当然1.05.81软件里面已经把系统时间开放  。直接传送就行

(1@D100) = TIME_SECOND
(1@D101) = TIME_MINUTE

。。。。。。

两种方法都可以

网友B:
后边的指令挺方便.不错,以前都是用上面的指令,不过写起来都差不多,还有台达的屏能不能直接用宏做时间控制程序,试过没成功.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

网友A:
时间能取出来,那么肯定是可以控制程序的 (~ o ~)~zZ

网友C:
金总 你真是太牛了~~~~~~~~~

网友D:
对:aibi 关于

系统clock宏里面写

$100 = GETSYSTEMTIME       #取出系统时间到人机内部地址$100----$107
BMOV((1@D100), $100, 7)    #把系统时间传送到D100---D107里面

当然1.05.81软件里面已经把系统时间开放  。直接传送就行

(1@D100) = TIME_SECOND
(1@D101) = TIME_MINUTE

。。。。。。

两种方法都可以

内容的回复:

我还是菜鸟,刚用人机,怎么传送数据到PLC?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呀?

 人机和plc通讯过程就是一个数据传送过程,plc不一样,人机传送的代码是不一样的,数据格式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E:
如果有驱动,现场的通讯格式已经帮你做好 我们只用接线就行,

网友F(2009-06-03):
PLC里的时间可以传到触摸屏里面去吗?     因为PLC系统的时间要准些  而触摸屏里的时间运行一段时间以后快了好多

网友G:
PLC里的时间可以传到触摸屏的,这个就更简单了,读出PLC的时间,在触摸屏上面显示,如果要改变触摸屏的系统时间就:

$10 = (1@D100)
SETSYSTEMTIME($10)
end

LD M1000

TRD  D100

END

根据要求定时执行宏指令!

网友G:
呵呵!那个更正下:

BMOV($10, (1@D100), 7)

SETSYSTEMTIME($10)

end

网友F:
TO  tianchuang:  请问一下PLC里的时间可以传到触摸屏里面去的程序是

  BMOV($10, (1@D100), 7)

 SETSYSTEMTIME($10)

 end

LD M1000

TRD D100

END

是这样的吗?    那么在D100  D101  D102  D103 D104 D105 D106   中分别要传入PLC系统时间(年 星期 月 日 时 分 秒) 是这样的吗??   谢谢

网友A:
这样是把plc的时钟读出来,并且设置人机的时钟,保证人机时钟何plc时钟同步

网友H(2009-09-07):
这个在实际运用中还是挺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