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服务器下装问题

楼主(2009-03-28):
今天重新安装了下软件不知道为什么下装不了服务器跟操作站,我是用单机模拟下装,对应网络ip我都设置为130.0.0.1和131.0.0.1,请哪位知道原因告诉一下啊,

楼主:
系统设备地址跟本地ip地址都没错,就是不能下装操作员跟服务器站,我用的是单机,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如果用两台电脑一个电脑用两块网卡实现是不是就不会出现不能下装的问题了?

网友A(2009-04-28):
看看是不是服务器和操作员守护进程没有启用?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再仔细检查一下网络,看看能不能PING通。

楼主:
呵呵,不是这些问题,主要是下层控制器ip设置不对

网友B:
我看到的和利时资料上说,如果是一台操作站同时被用作服务器,对应的节点地址应该是两个。和利时的网络结构原本是三层,如果操作站比较少就合并一层网络,把操作站同时设置成服务器。就是说,和利时的操作网是隐藏了服务器结构。但是节点必须分别设置,不是同一个。

网友C:
h两个网卡和一个网卡对下装没有关系

网友C:
你是第一次下装吗/

网友D:
没试过单机下服务器。只试过单机下操作站!

网友E(2011-09-20):
您有和利时DCS的软件 资料,组态包 能给我发一分吗 谢谢 QQ317041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