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丹弗斯VLT2800变频器 出现Err37

楼主(2009-03-28):
丹弗斯VLT2800变频器,有时2、3小时,有时2、3分钟就出现ERR37,有时出现ERR7。我的变频器已用了7年了,风扇里面灰很多,我想拆开清理一下,就不知怎么拆(面板已拆下),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只要有足够耐心加上细心,是完全能自己动手做变频器保养的。

网友B:
外壳是压紧的,小心一点撬开,

楼主:
我面板已拆下,但要拆下外壳是不是要把电路板(有数码管的)先拆下?请高手指点.

网友B:
(有数码管的)先拆下

网友B:
有两个小锣钉,有数码管的)白色插头拔掉头

网友B:
 拆开清理解决不了ERR37的问题

网友C:
碰到过,说是RAM故障,没有换RAM,换了一块CPU板就好了。2800的CPU板很便宜

网友D:
是驱动版子的问题,这样的故障是常见的,你连拆都不会,还是找一下专业的看看,在杭州可以找我,13738187805

网友E:
山东的可以找我公司,我公司是丹佛斯特约指定维修点的。0536-8781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