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指令求助MOV

楼主(2009-03-28):
我是新手,刚刚学习plc,现在手里正好一个台达32ES的PLC.我现在看到技术手册里面指令,MOV传送指令不明白,这个指令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到? 谢谢帮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传送指令

显示  计算一般都用到

网友B:
经常会遇到,比如把一些固定数据传送到临时数据里进行相应的计算,或把一些计算结果传送到掉电保持的数据里存放.

网友C:
给你比方一下:

知道电话磁卡、工行卡吗?假如你的卡里面没钱,当你需要达电话,或者需要花钱时,就必须向你的卡里充钱。

“MOV    K1000    D0”

D0就是你的磁卡,D0里面可能什么也没有,K1000就是钱,MOV就是充钱!

网友D:
把操作数1的值传送至操作数2内;

楼主:
哈哈哈!终于找到了感觉,明白了!3楼的解释的方法真好!谢谢各位师父了!

网友E(2010-06-30):
请问哪位同行能提供一下台达PLC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

谢谢!

网友F(2017-05-26):
引用 网友C:
给你比方一下: 知道电话磁卡、工行卡吗?假如你的卡里面没钱,当你需要达电话,或者需要花钱时,就必须向你的卡里充钱。 “MOV    K1000    D0” D0就是你的磁卡,D0里面可能什么也没有,K1000就是钱,MOV就是充钱!

说得很好,加我微信15957783588

网友G:
3楼牛人,这样学习太带劲了~~~~~

网友H(2019-08-22):
引用 网友I:
你好我也是plc初学  请问一下 那个k1000 里面...

举个例子而已,K1000是十进制的,你也可以用十六进制的数字,H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