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人教一下怎么看时序图!!!
情?我不懂

楼主(2009-03-29):
就是编程手册的 那个时序图 不会看啊

谁教一下QQ 176647702

这里不让发图...

网友A:
时序时序,就是时间顺序,上下同一时间进行动作对比.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B:
时序就是时间顺序了,最后得出什么样的中间和最后逻辑运算结果

PLC一个完整的扫描周期就是一个时序,从输入到寄存器输出

如果按照梯形图来说,是依次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依次扫描执行

还有就是一些中断之类

其实和普通的计算机执行原理一样

情?我不懂

网友:
就是这样的图,我不会看 谁能说一下

情?我不懂

网友:
不会看啊...是看那个灰色的?还是?

网友C:
看灰色的,前面是输入,后面是输出,步进式的,

网友D:
表现的同一时间段内,各个触电,功能块的状态。

网友E:
多看就知道了

网友F(2009-05-20):
一个时钟周期的触发,

网友G:
请问下 可否这样理解 1.P020接通S020.01输出

                                     2.当P021接通S020.23输出时s020.01无输出

                                    3.当P022接通S020.98输出时S020.23无输出

                                    4.当P023接通S020.04 输出时S020.98 无输出

                                   5.当P024接通S020.00输出时P020.P021.P022.P023断开S020.98断电无输出

网友H:
这个不是很明白的呀,在例子上有简单的呀

网友I(2010-01-11):
找个PLC连上, 测试一下

网友J:
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1336938 机电一体化等专业教程视频

网友K:
那位老师给 讲讲啊 !!!

网友L(2012-10-10):
这个还是很棒的嘛
www.dfdzpcb.com 阴茎增大
www.jishiyaofang.com 超级P57
www.KYKYY.COM 充气仿真娃娃
www.jskmvchina.com 怎么样才能生儿子
www.cdwucheng.com 脚气的治疗方法
www.am688.com 阴茎短小
www.jxhaichuan.com  快高
www.chxtn.com wifi密码<此处内容被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