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face触摸屏没有上载信息的解决部分

楼主(2009-03-29):
我公司由部分GP-face触摸屏,设备厂家上传程序时加密后并设置没有上传信息

考虑设备程序备用或者以后触摸屏出问题没有解决部分,就到网上找相关帖子,终于找到一款名叫"proface pc tool"的软件

程序默认安装到"C:\Program Files\Pro-face\GPmnt\GPmnt.exe"

启动软件

点击上传标识,

楼主:
弹出下图,点击浏览按键,显示右图.找到自己准备保存程序的文件夹名称位置

后点击确定.comment右面写入自己准备给程序加的注释,以便以后不要弄混.我加的注释是123456

OK后开始上传程序

楼主:
上传中途显示右面画面,不知道什么意思,点确定后继续上传

68个,一个一个的上传,特别慢

楼主:
上传完毕,上传文件名称为

楼主:
如果通讯不上,可能你的通讯口设置问题,看下图

楼主:
下载相同,就免了吧

软件到自助资料库找,我马上上传

又混了不少积分,今年什么都降价,经济危机

就是工控网的积分换礼品涨价.早知道买工控网的股票,肯定大赚特赚

网友A:
感谢!给我解决了大问题.

网友B:
学习中,谢谢楼主.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楼主:
如果有密码提示无法上载,现在网上GP屏解咪的软件很多,解开密码就可以了

解谜时注意有的软件解出来的秘密显示不完全,我我用的软件解出来的是“hougong”实际密码是“zhougong”相差一个字母,就是无法上载

换来新软件只能够解前几位,两个密码合起来才知道正确密码

网友C:
这种文件可以打开编辑吗?

楼主:
不可以,要不怎么叫加密

网友A:
张工楼主,我简单看了说明,MEM文件是可以转化为PRW文件,但具体操作不是很明白,请指点.

另外我用于GP37W2可以上载,但用于GP577R时不成功,波特率也改了仍不行.请问为何?

楼主:
MEM文件是可以转化为PRW文件

???

估计不行,正是因为触摸屏没有上载信息才用这种方法上载程序

要不就是有上载信息的触摸屏程序上载的MEM文件可以转化为PRW程序,负责则不行。

我的英文极差,说明书看不懂

GP577R时不成功?我也不清除,是不是提示要求你输入密码?如果有密码提示无法上载,现在网上GP屏解咪的软件很多,解开密码就可以了

解谜时注意有的软件解出来的秘密显示不完全,我我用的软件解出来的是“hougong”实际密码是“zhougong”相差一个字母,就是无法上载

换来新软件只能够解前几位,两个密码合起来才知道正确密码

网友D:
碰到高手了

网友E(2009-07-26):
这只是做备份而已。有其他用吗?

网友F:
对于不想要改动程序的维护作用很大哦

网友G(2009-08-25):
这个东西必须用在相同型号的屏上。对于很老的型号基本上没用。

网友H(2010-03-06):
好东西,那里可以下得以呢

网友I(2019-09-04):
这个在旧款屏的软件有这个工具,GP-Pro EX没有这种传输工具哦,有同款的交流一下qq364143717

网友I:
这个在旧款屏的软件有这个工具,GP-Pro EX没有这种传输工具哦,有同款的交流一下364143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