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压抄表问题????

楼主(2009-03-29):
我没做过高压值班电工 一直做低压运行维修的

看到他们高压站抄表的尖 峰 谷      指的是什么 就是不同时段表的读数是吗

那么每天电量怎么计算的?三个值相加吗?

我到书店查了 高压电工值班一类的书 没找到关于抄表计量这方面的书籍

有谁做高压值班的 给个详细解答或指点推荐看哪些资料里有提到这些的

万分感谢!!!

网友A:
现在还要到处跑且手动抄吗?  连用手抄都不用了。。自动化系统的电脑自动记录.........报表

楼主:
我以前在小厂是供电局自己抄的 现在这厂大些 他们每天都要统计电量的

有谁做值班电工帮忙解释下

网友B:
平时段按基本电价收取;谷时段按基本电价的50﹪收取;峰时段按基本电价的150﹪收取

楼主:
知道了 指的是不同时段收费不同是吧

还有他们那个表抄下来怎么计算的 比如总电量 =什么+什么 啊 抄的数据尖 峰 谷相加还是要再乘以什么啊 还有要不要减无功电量

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清楚我的问题 我想问的是抄下数据怎么核算出来总用电量

网友C:
我以前单位里有高压计量,作为内部考核,应该每天抄表.

总电量 =尖+ 峰 +谷,

还要再乘以电流互感器的变比(5A/???A)*电压互感器的变比(100v/10000v)

总电量数*电流互感器的变比*电压互感器的变比 =

(尖数*电流互感器的变比*电压互感器的变比)+(峰数*电流互感器的变比*电压互感器的变比) +(谷数*电流互感器的变比*电压互感器的变比)

无功电量是考核cos@,一般来说高压cos=0.95以下是要收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单位里有高压计量,作为内部考核,应该每天抄表.

总电量 =尖+ 峰 +谷,

还要再乘以电流互感器的变比(5A/???A)*电压互感器的变比(100v/10000v)

总电量数*电流互感器的变比*电压互感器的变比 =

(尖数*电流互感器的变比*电压互感器的变比)+(峰数*电流互感器的变比*电压互感器的变比) +(谷数*电流互感器的变比*电压互感器的变比)

无功电量是考核cos@,一般来说高压cos=0.95以下是要收费的.

没错

网友E:
峰、谷、平是为了计时收费,调整一些单位的用电问题,是电力的利用率更加合理而出台的措施吧。

网友F:
峰、谷、平跟用电量没有关系,只是电费价钱而已

峰、谷、平是指三个时间段

峰指用电高峰期

谷一般是在晚上用电

平就是平时用电

跟股市哪个图一样,不过他是代表时间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单位里有高压计量,作为内部考核,应该每天抄表.

总电量 =尖+ 峰 +谷,

还要再乘以电流互感器的变比(5A/???A)*电压互感器的变比(100v/10000v)

感谢 学习了!!!

总电量数*电流互感器的变比*电压互感器的变比 =

(尖数*电流互感器的变比*电压互感器的变比)+(峰数*电流互感器的变比*电压互感器的变比) +(谷数*电流互感器的变比*电压互感器的变比)

无功电量是考核cos@,一般来说高压cos=0.95以下是要收费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单位里有高压计量,作为内部考核,应该每天抄表.

总电量 =尖+ 峰 +谷,

还要再乘以电流互感器的变比(5A/???A)*电压互感器的变比(100v/10000v)

总电量数*电流互感器的变比*电压互感器的变比 =

(尖数*电流互感器的变比*电压互感器的变比)+(峰数*电流互感器的变比*电压互感器的变比) +(谷数*电流互感器的变比*电压互感器的变比)

无功电量是考核cos@,一般来说高压cos=0.95以下是要收费的.

“电流互感器的变比(5A/???A)???*电压互感器的变比(100v/10000v)”   应该是???A/5A和10000V/100V吧。

“无功电量是考核cos@”,  应该是功率因数COSΦ吧。。

“一般来说高压cos=0.95以下是要收费的.” 我们这边是0.90。。

网友H:
总电量 = 峰+谷+平;计算方法:实用电量=(最后示数-最早示数)*电流互感器倍率*电压互感器倍率;再不明白打电话给我15150195616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单位里有高压计量,作为内部考核,应该每天抄表.

总电量 =尖+ 峰 +谷,

还要再乘以电流互感器的变比(5A/???A)*电压互感器的变比(100v/10000v)

总电量数*电流互感器的变比*电压互感器的变比 =

(尖数*电流互感器的变比*电压互感器的变比)+(峰数*电流互感器的变比*电压互感器的变比) +(谷数*电流互感器的变比*电压互感器的变比)

无功电量是考核cos@,一般来说高压cos=0.95以下是要收费的.

“电流互感器的变比(5A/???A)???*电压互感器的变比(100v/10000v)”   应该是???A/5A和10000V/100V吧。

“无功电量是考核cos@”,  应该是功率因数COSΦ吧。。

“一般来说高压cos=0.95以下是要收费的.” 我们这边是0.90。。

 应该是???A/5A和10000V/100V吧。

“无功电量是考核cos@”, 应该是功率因数COSΦ吧。。
我写错了.

我现在不管配电,不是很清楚了,
记的以前是高供低计要求COSΦ=0.9以上 ,高供高计要求COSΦ=0.95以上.

网友C:
可以QQ联系:695754076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单位里有高压计量,作为内部考核,应该每天抄表.

总电量 =尖+ 峰 +谷,

还要再乘以电流互感器的变比(5A/???A)*电压互感器的变比(100v/10000v)

总电量数*电流互感器的变比*电压互感器的变比 =

(尖数*电流互感器的变比*电压互感器的变比)+(峰数*电流互感器的变比*电压互感器的变比) +(谷数*电流互感器的变比*电压互感器的变比)

无功电量是考核cos@,一般来说高压cos=0.95以下是要收费的.

不错

网友J:
尖、峰、谷指的是时段。三个的话一般都是分六时段的。这个具体时间分要看当地的电力局的。

http://wujia.xiaoshan.gov.cn/main/N/_ixpx3exf6rp.htm这是我们杭州萧山的计费标准。你可以参考一下。

总电量计算方法同意5楼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