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同样的电动机,用什么方法或者电路图让它转速完全一样

楼主(2009-03-29):
同样的厂家,同样的型号的电动机,转速还是不同,有差异。有什么办法或者电路图让其转速完全吻合同步运转。谢谢!

网友A:
用一个变频器带啊不一样的也可以,好像有专一的速度平衡什么的东东

网友B:
同步电机就能让其转速完全吻合同步运转。谢谢!

同步电机和感应电机一样是一种常用的交流电机。特点是:稳态运行时,转子的转速和电网频率之间有不变的关系n=ns=60f/p,ns称为同步转速。若电网的频率不变,则稳态时同步电机的转速恒为常数而与负载的大小无关。

XW:人家就是普通电机,你要同步电机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东方:不知楼主用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同步?精度多高?办法总是有的。

网友C:
如果用两台变频器通过速度反馈闭环控制应该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D:
完全吻合同步运转, 2台电机把轴串接起来,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E:
建议用伺服电机和伺服控制器,电机工作在速度模式,给定相同的速度信号即可。如果速度要求较高,用变频调速未必效果好

网友F:
用伺服可能更好,不过造价就高了

网友G:
理想的解决办法就是伺服。不过要求同步的场合一般都是一个电机分出几个输出轴来实现。

网友H:
                  是什么电机啊?

网友I:
用兩台变频器闭环控制

网友J:
完全相同很难的,能做到很相近就不错了。

网友K:
电机同步问题比较难实现,关注中

网友L:
          使用变频器拖动。

网友M:
用变频器调速,用红外线测速,

才能保证一样的转速。

网友N:
引用 网友O:

连轴器

    或者 加 链条、齿形同步带,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O:

连轴器

    或者 加 链条、齿形同步带,呵~·

这又是一个用电子的方法较难实现而用机械方法很容易解决的例子。

网友P:
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Q:
用绕线式电机,把转子按照相序并联,就可以

网友R:
用兩台变频器闭环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