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兄台,6RA70直流调速系统报警F043如何处理

楼主(2009-03-29):
各位大侠,小弟的6RA70直流调速系统报警F043如何处理,电机我优化了,没有用。

EMF反馈的情况下好的,在测速机 的情况下就报警。

网友A:
说说你调速器的实际情况。

你的目标转速,负载类型。

估计是你测速机的参数有问题。